[手持表] vc6019c的2024版能否替代ut210e,有大佬拆机的么

楼主(2024-05-24):
最近万用表买了几款了,看4位半时无意中发现胜利有款钳型表2024款VC6019C也是200元和海鲜上ut210e差不多的价格,但是2024款是19999的四位半(伪)电压电流是9999的(看视频时介绍的时候),精度ut210e接近,但是电阻电容是19999的要更好一些,这么来看基本可以替ut210e了,不过旗舰店都没有卖的,只有代理商在买,不知道有没坑,有网友拆机过么。是什么芯片别是SD7501这种垃圾,还有就是刀盘有606那种风险么?下面这个图是我复制的官网的图,但是官网却不卖这款表,不知道为啥?代工厂的么

网友:
貌似 这个是 owon 的代工的
参考 owon CM2100 ,坛子里有评测和进入校准方法

网友A:
这不就是利利普吗?

楼主:
看了一下代理商手里最便宜157元,校准点1.8。。。。这个点位好奇葩,是为了19999线性平均问题么,说明数据应该多数偏小一点

楼主:
VC6019C到了,拆了看了一下,先排除SD7501.根据拆开看基本确定是CM2100原封不动代工的,如果加上蓝牙可能都能接利利普的手机APP。

详细的不多说了,有大佬之前发过利利普CM2100B的测评,我主要是验证VC6109C是不是和CM2100完全一致和芯片问题,不过要说的是胜利真厉害,再侧面贴标签,堵你拆开就撕坏标签,没办法吹风机伺候,哎。

不出意外应该是0660或者1106啥的。我验证了一下C5正好27nf 一排电阻对号的都是和0660图纸一致精度很高。但是到了小电阻开始没有采用10M换了7M多,然后后面都不是整数,所以我感觉这个表有一段电阻精度高,一段电阻为了量程牺牲了一部分精度。
——————————
然后用群里大佬半卖半送我的LM399基准10.00014模拟当时环境温度和湿度,直流源22V供电,可惜VC6019C显示9.982误差卡着0.5%+5了,总之偏低。我看其他几个大佬也是9.988,然后用RX70的4.0404K和400K分压出来的100mV也不是太理想。直流电压基本可以断定不能像zt225出厂那样1字不差了。据说这个表叫准点还比较奇葩1.8的。
不过电阻档还是相对比较精确的。

然后就是一排10K的减少误差出来的读数,相对精确很多,我也弄不清是我电阻问题还是表的问题了

这里表现的符合物理规律,串并联更精确,估计表还是精确的,电阻可能精度没想象那么精准(因为只有5个电阻是别人用台表给帮忙标定的)
——————————
电流周末没法测,就直接测量了LM399的电流和稳压源输出的显示值是一致的,精度相当可以了,毕竟这表主要要看的就是电流。
小巧的适合携带,看着不错,毕竟是钳形表里的19999,应该比较少。
不知道利利普的CM2100B带蓝牙款的记录功能能否替代记录浪涌,不然就是神器了。
校准的话,我目前只能9:491和9:41两个档位,估计都不准,要用没标定的RX70,估计校准以后要随缘的。更想校准的把最后一位给用上。
————————

初步打算留下来用的了,感觉不亚于ut210e还比优利德210e海鲜210的价格便宜50多元。把胜利标签再给贴上,以后好售后。。。哈哈

网友:
应该不是0660系列吧,没看见外置存储24C

楼主:
因为没法校准,打算现在就返场一次进行校准,所以没继续拆,怕留下拆卸痕迹。我看大佬拆利利普有24C02。不过话说这种表出厂为啥不能想众仪一样给校准的一字不差哈,或者就是不忘初心,用我的校准库,假定是准的,不准也是准的,分压出来180为准,只是让我全部万用表一致性好些。(不然的话,再校准就需要买个台表了)

网友:
期待返厂校准结果

楼主:
是的,估计要返厂了。刚才想着要18V校准来着,一顺手结果10V基准直接按了HOLD哈哈,把整个2-20V档位给弄错信号了。。。10V显示18V了,哈哈

没办法,只好一次一次的输入表显示的19V信号按HOLD变18V,校准8次后,终于回到真实18V和表18V一致了。。。(因为我是用手调的直流稳压源,用的三位半胜利VC890D显示,反校准的4位半的钳表,估计档位不准了)

最后的结果,不错用三位半校准四位半竟然成功了,这手要多稳才行。
过去LM399基准10.00014时,显示9.982差18个字很稳定,现在三位半手校准4位半以后变成了下面这种结果了,10.001和10.000之间跳,最后恒定到10.001只差1个字了

不过一代人失误,反应出来一个问题,这个表大概率是除了mV以外,其他档位分量程校准不影响其他量程的表,因为出错误时,12-20V变成了ol.所以就是2-20V被我缩短了,但是不影响其他电压档位。然后这个表的跳量程点在19.980左右。返厂吧,没有台表,目前状态比出厂更精准的校准失误表。

网友B:
这不就是利利普那个表么,最近几个oem看见了。不带蓝牙的就是200元出头。蓝牙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0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利利普那个表么,最近几个oem看见了。不带蓝牙的就是200元出头。蓝牙版:
https://www.mydigit.cn/ ...

是的,胜利的便宜150元拿下,利利普的要200,主要是看着小巧,想替代ut210e,210e天天涨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胜利的便宜150元拿下,利利普的要200,主要是看着小巧,想替代ut210e,210e天天涨价 ...

这东西越来越不值钱啊,哈哈

楼主:
已经顺丰走了,邮寄的胜利北方售后服务中心,回头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

网友:
胜利大品牌的四位半钳形表,可以放心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利利普吗?

我第一眼,就觉得是,应该是代工的

网友C:
是不是少了一个蓝牙模块,这表有蓝牙的,现场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少了一个蓝牙模块,这表有蓝牙的,现场很方便的

利利普代工,不会给胜利做软件的,除非自己加模块

网友D:
这表是胜利的,返厂校准应该是胜利的源,看看和利利普校准的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是胜利的,返厂校准应该是胜利的源,看看和利利普校准的有啥区别

我怕工程师不知道校准方法给送利利普去,还专门把我失误的过程写了上去,包括现有已知的校准点。。。不过估计他们大厂之间应该知道校准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是胜利的,返厂校准应该是胜利的源,看看和利利普校准的有啥区别

估计去利利普了,我算着时间7天,给北方售后打电话,那边说他们售后修不了,发给总公司了。西安公司不就是总公司么,推测估计是发利利普代工厂去了,估计回来还是利利普的校准源不是胜利的源,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