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士必得硬盘型号变成AS00SSD了,请教大神指点~

楼主(2024-05-24):
我有个士必得的硬盘 120G SSD,主控芯片是:AS2258-BN,存储芯片是: NHBB 7B0KBNW853(H144-1710M) 单颗!

在一次闪电后,硬盘型号变成 AS00SSD 了,插在电脑上能识别,但是里面是空的!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神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刷固件修复硬盘,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保留里面的数据?

网友A:
你的硬盘度劫失败, 找量产程序重新开卡吧.

网友:
想恢复数据就啥也别动,找专业人士问问,不是一般DIYer能解决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盘度劫失败, 找量产程序重新开卡吧.

开了数据100%没有了。开了数据100%没有了。开了数据100%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了数据100%没有了。开了数据100%没有了。开了数据100%没有了。

谢谢你~  我知道能开卡,主要问的是能不能保数据,听说麻烦还死贵。。算了。

网友:
开卡不保数据

网友:
重新开卡重新用啊。

网友C:
我的朋友是搞婚庆摄影制作的,去年自己把吃饭的电脑搞坏了。不论在PE下,固态硬盘看不见,而且2T的机械硬盘也时有时无。和他一起送到修电脑的地方,人家只说试一试。好坏不包。结果两天后打电话来说去抱回电脑。结果一看,居然把他所有的视频资料和素材全找回来了。只要了他百十块钱,激动的他又出去给人家买了2条苏烟。当时我戏虐他修电脑的是他的大侄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朋友是搞婚庆摄影制作的,去年自己把吃饭的电脑搞坏了。不论在PE下,固态硬盘看不见,而且2T的机械硬盘 ...

这种情况下最多是分区表坏了。恢复下分区就完了一般人都会,,真的坏了电脑城没人能有那本事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最多是分区表坏了。恢复下分区就完了一般人都会,,真的坏了电脑城没人能有那本事恢复数据 ...

真不是分区表!不知道仁兄干了什么,他经常嫌鼠标关机太慢,直接按电源关机。估计他的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让他蹂躏得罢工。

网友:
如果资料重要 找数据恢复的吧
如果资料不重要 那就重新开卡咯

网友(2024-08-17):
确认掉固件,就可以买一块一样的料板,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