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MU单模网络光纤收发器

楼主(2024-05-24):
收拾库房发现收发器一个

对光纤设备不了解 这是铭牌

电源、光纤和网线接口

松开侧边的螺丝

一边是开关电源,一边是设备的电路板

end

网友A:
还有这种组装的?

网友:
把两个壳子拆了,装在一起了,换了个大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组装的?

铁壳的收发器啊,怎么是组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组装的?

这种内部结构基本都是这样的,FTTB时代超多应用,还有一种不内置电源的可以直接插到机架上的...

网友C:
换过不少这东西,特别是电源,里面还真没看过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不少这东西,特别是电源,里面还真没看过啥样

这玩意就容易坏电源...

------------------------------

网友:
以前捡到过一个光纤收发器,现在不知道塞哪了。

网友:
光电互转是吧?

网友:
貌似小板光纤收发器加电源板换壳组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内部结构基本都是这样的,FTTB时代超多应用,还有一种不内置电源的可以直接插到机架上的... ...

我记得拆过一个,不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这些东西,主要是电源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拆过一个,不是这种结构的

无图无真相...

------------------------

网友:
感觉都是有点历史的了,现在估计没什么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