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个数显可调电源

楼主(2024-05-24):
玩电子的人,可调电源是必备的吧,原来一台安可信的3005,给朋友借走就不还了。没了可调电源实在不方便,于是采购了电源、可调电源板,之前都裸着用,不方便不说也不安全。上午抽空用6厘木工板加工了一个外壳,由于木板材质不怎么好,边缘不光滑,将就着用没问题。还是上图吧。

网上淘来的VAPEL 53V电源,感觉比那什么什么电源好。

也是淘来的数显可调电源板

想起拍照的时候,已经做到这样了

后面散热孔,电源插座孔

组装起来后面的样子

前面显示部分

通电的样子

侧面的样子,做了一些散热孔。特别说明一下,提手是用购物袋的手提带,因为我觉得用常见的提手一个凸起摆放不方便。

由于散件基本都是就地取材,螺丝不够长,所以板子孔扩了一下,这导致了开孔的地方比较毛糙了。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这个电源模块刷新慢,,,,有一只,被连接电动机,输出的检测有问题,现在躺灰了

网友B:
多少钱?电压?电流?

网友C:
借走就不还的朋友算什么朋友

网友:
牛逼,看着还行!

网友:
好好买一个呗,这这样的外壳...促进消费吧

网友:
壳子太粗糙了

网友D:
那直流电源肯定很好,这款数调电源模块如何?稳定性和负载调整率,还有电压调节时会不会莫名其妙输出跳动?

网友:
原材料多少钱买的

网友:
电源有拆机图吗

网友:
这种数控DC-DC模块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输出纹波,还有电流范围
能不能大功率稳定工作
比如四五百瓦

网友:
孔开得不错,给你打99分,

网友:
孔是怎么弄的?
表头用着如何?我也想买一个
外壳用亚克力也不错

网友:
攒了一个服务器电源一个通信电源,就差个可靠的可调电源板。

网友:
买个防水盒,也就20元以内

网友:
做的漂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模块刷新慢,,,,有一只,被连接电动机,输出的检测有问题,现在躺灰了 ...

好像这类电源都不怎么适合带动电机这类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电压?电流?

可调电源板XY6020L:
标称:输入6-70V  输出0-60V,电流0-20A
86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走就不还的朋友算什么朋友

其实我和他都是相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直流电源肯定很好,这款数调电源模块如何?稳定性和负载调整率,还有电压调节时会不会莫名其妙输出跳动? ...

对的,这电源是通信电源,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可调模块感觉还行,不会莫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