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程序自复制功能和扩展板

楼主(2024-05-24):
没有电脑,却需要复制一份程序到另一个Arduino上?有了这个扩展板和程序,即可将两个Arduino UNO连在一起,自动把自己的程序复制到另一个板子上,烧录完成后,另一个板子也可以往其他板子复制自己的程序了。

原理:基于一个“Bootdrive”程序(Baldwisdom/BootDrive/BootDrive.ino at master · osbock/Baldwisdom · GitHub)修改,原程序利用stk500协议,把一个Arduino作为串口下载器使用,从SD卡读取hex文件,转换为二进制文件并写入目标板。这里去掉了读取SD卡程序,改为读取自己的程序内容(通过pgm_read_byte读取)。在精简很多东西之后程序占用大小减少到3k多,尽可能给其他程序多留出空间。在上电时程序检测7脚电平(内部上拉),如果为低电平则开始复制程序,通过串口连接目标板的串口下载程序,之后通过引脚4发送重启信号。为了方便连线,打了一个板,上面有开关连接7脚,用于控制是否下载程序。将下载程序需要的其他引脚连接到XH2.54插口,板子有2个插口,分别用于接收程序和发送程序使用,接收端插口有5V,GND,TX,RX和重启引脚。发送端插口引出5V,GND,TX,RX和发送重启信号的GPIO(引脚4)。引脚按照一定顺序排列,使用两侧插头方向相同的XH2.54排线可以直接连接两个板。

演示视频:目标板上面是空白的程序,连接之后,闪灯程序下载成功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A:
666啊,兄弟!!顺便请教有电脑的话又怎么复制呢?

网友:
Arduino和单片机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啊,兄弟!!顺便请教有电脑的话又怎么复制呢?

接编程器(比如USBasp等)复制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
程序使用方法介绍:

把这个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可以加入自己的程序内容(我在loop函数里面加了闪灯程序) https://wwp.lanzoul.com/iiRY71zm9y3a
然后,把这个板(称为编程器板)和需要下载程序的目标板连接:
编程器板     目标板
0(RX)       1(TX)
1(TX)       0(RX)
4                  RESET
5V                5V
GND             GND
把编程器板的引脚7接地,然后上电,就会开始复制程序了

楼主:
板子和程序已经在立创上面发布了:https://oshwhub.com/pirateninja/ ... ion-expansion-board

楼主:
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编程插口用的是XH2.54mm的,很难拔出,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PH2.0或者HY2.0插口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编程插口用的是XH2.54mm的,很难拔出,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PH2.0或者HY2.0插口是不 ...

超过2条线的话话都不好拔。。。

网友B:
能用它挽救不能写程序的UNO 板不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设计挺好的

网友(2024-07-01):
nano可以复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它挽救不能写程序的UNO 板不

估计不能,这个写入原理是通过串口写入的,和一般编程的原理一样(通过板子上USB转串口芯片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