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550电机齿轮的小拉马

楼主(2024-05-24):
为了拆550电机上的齿轮,买了一套小拉马,使用效果还行,要是能把卡轴的小铁片做薄一些会更好,太厚的话,有些装得太低的齿轮轴卡不进去,当然也要有足够的强度

网友:
见识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自己就能做

网友:
比我的小拉马好用

网友A:
齿轮拉下来,装的时候硬砸?

网友:
真是高手,做的这么精致的小拉马,可以轻松拆卸小齿轮,不会把轴搞弯;确实很实用。

网友:
看着不错,之前想要一个考虑很少用没舍得,硬砸出来后电机有点异响,最后再花十几块买了个没有齿的电机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拉下来,装的时候硬砸?

齿轮加热下就可以套去了

网友:
缺点就是下面的铁片容易变形,,上面顶针可能弯,顶着轴的时候,可能偏位,然后就难搞了。

网友:
小黄鱼上有个拿不锈钢吊环做的

网友B:
楼主这个多少钱买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C:
看样子不错的工具,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以前买了套,感觉材料不行,特别的卡轴那块长方形铁板容易变形,后来丢到哪里不知道了。自己做了个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多少钱买的,看着还不错。

15块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不错的工具,多少钱买的?

15块钱买的

网友D:
应该拆不了博世的550电机,那玩意间隙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拆不了博世的550电机,那玩意间隙太小

是的,我买过一套没法用,后来又买了吊环做的再磨过才能放进去,不建议买这种铁板会变形的,受不了大力.

网友:
这个应该是航模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