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一子弹头牌电源插头

楼主(2024-05-24):
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一个这玩意儿 买就买了 总要用的

姑且叫反面

那就是正面了 毕竟是牌子货 各种细节脱俗 刚开始老板拿出一个插头能旋转的杂牌 不喜欢转的 酌换了它

屡次论坛摇奖都无缘 那就自己买 一块多?还包邮

居然还能拧苹果?就是略微的很粗糙

标识明确

插头上也有烙印

三块的公牛没这个功能 这个才卖两块

看得出模具在内部不是很精细

也有凹槽 也有旋转插头的设计

但并不能旋转

接线柱 挺好 螺丝拧的很紧 估计是怕运输途中掉了 细节

插头非铁

不错

全家

网友:
这个质量没问题

网友:
他们家有可以旋转的,总体还不错!

网友:
质量看起来不差,外壳可能是通用的...

-------------------------

网友:
这牌子可以的 有个子弹头的插排在用 亲戚家拆迁给的

网友:
这个从中间断开,修圆,相互不干扰,是不是就可以旋转了?只不过两边是独立旋转,要实现调节一边,另一边同步的话,那就给他锉成齿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看是不是阻燃的

网友A:
塑料感很强,电流大了,会熔化吗?打火机烧一下试试。

网友:
插片是铜的,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感很强,电流大了,会熔化吗?打火机烧一下试试。

塑料感很强,电流大了,会熔化吗?

塑料导电大电流就熔化?

网友:
质量不错,宁波的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感很强,电流大了,会熔化吗?打火机烧一下试试。

烧了三秒钟 发黑 变形 但没燃烧 可能点火时间短

网友:
用料挺厚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了三秒钟 发黑 变形 但没燃烧 可能点火时间短

这说明外面白色的是纯塑料的,材质像纯净水的白色瓶盖一样;如果插头通过电流大,两个金属片会发热,塑料就会熔化,两个金属片就从插头上脱落了。所以尽量不要用在大功率用电器上。

网友:
感觉没公牛的好

网友:
可旋转并不友好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吧

网友:
插板还是很喜欢子弹头的,每次用完都按开关关掉,很多年了,按键都没问题,从超市买的公牛的,按键早不行了

网友:
没有考虑螺丝会压伤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