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液冷散热

楼主(2024-05-24):
我自己没有电动自行车,在深圳公交地铁很方便,自己有汽车,

短途骑自行车。

深圳电动自行车也非常多了,有的电动自行车能够听到风扇运转的声音,还挺大
这个声音听起来反正不舒服。

我想知道是哪部分需要散热,电机,电池还是电控?
电动自行车有这么大的热量还需要风扇风冷散热
谢谢

网友:
深圳太热了,那个风扇可能是给人散热

网友:
电动汽车的电机就是液冷,驱动器是风冷。电魔就没有研究过。

网友:
控制器需要散热,电池和保护板本身自带被动散热,不需要风扇!

网友A:
液冷散热其实就是一个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冷散热其实就是一个卖点

我听到绿源液冷之类的风扇声音有点大
这个舒适度不会有多好

网友:
有的电动自行车能够听到风扇运转的声音,还挺大这个声音听起来反正不舒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事。

网友:
地域差别,北方没见过给电动车加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事。

比如我看到的绿源液冷,还有9号都有这个风冷

网友:
深圳这边就外卖电动车有人装服务器的散热风扇给控制器散热,因为他们的电动车都是超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车,所以要改散热。或者是电摩的改装爱好者,改的大功率控制器和电机要加散热,国标电动车就400W电机,根本用不上散热

网友:
方波控制器的车电机会有类似噪音。正弦波的噪音小。后桥电机的三轮子也有齿轮噪音。
常见电动车大多自然风冷,除非私自改装的,一拧转把会翘头那种。

网友:
无非就是大功率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