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今天才发现thinkpad的雷电接口有自己损坏的问题

楼主(2024-05-24):
买了个 40ac0135us 扩展坞,连接到t480s的雷电3。
按扩展坞电源键,可以打开笔记本电脑。
扩展坞连接U盘,键盘没反应。

应当是芯片坏了,联想官网的说明: https://iknow.lenovo.com.cn/detail/185050?type=CSDN

网友:
键盘鼠标加usb口失灵,十有八九是南桥问题。手艺高的自己可以加焊。像我菜鸟一枚,掏钱干的南桥!

网友:
会不会又是黑科技造成的

网友:
以前旧笔记本用的USB扩展坞(线插)用在新笔记本上不好用,就买了两只立体几何形状的USB直接插的扩展坞好用。

网友A:
已经遇到联想说的这个问题,现在插U盘移动硬盘还能用,但是控制面板中无设备,雷电控制中心啥都没有,升级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遇到联想说的这个问题,现在插U盘移动硬盘还能用,但是控制面板中无设备,雷电控制中心啥都没有,升级 ...

你是啥电脑?

楼主:
我的电脑鼓捣好了,雷电可以看到了,能正常用了。你想不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鼓捣好了,雷电可以看到了,能正常用了。你想不想试试?

怎么弄的?上面的驱动和固件更新都试过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