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别人淘汰不要了的WONEW车载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4-05-24):
兄弟说他的这个充电器充电速度太慢,又更换了一个小米的,这个就给我了。

给我的时候左右抱臂伸出长度不一致,也对使用有些影响,我干脆拆开处理下
这是拆开了外盖板的状态

调节很简单,左右抱臂移动一下就行

测试发现,上部这个微动开关会在手机靠上来后触发,并命令抱臂抱紧

这两边的金属片起到手指触摸外部塑料,抱臂张开的作用。

全部装好后留影

网友:
蛮复杂呢,功能也很多。

网友:
性能咋样?充电快吗?

网友:
电机驱动左右抱臂,看着不错。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清清爽爽

网友:
抱臂还是电机驱动的

网友:
竟然还有自动夹紧功能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内部带锂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功能够多

自然性能一般

网友:
还是高级货啊,竟然是电机控制的,我的印象中大多数是机械式的,手机放上去把下面的爪往下压两边自然夹紧了...

网友:
无线充电功率都做不大,要做到大功率,线圈要做非常大,体积就太大了。

网友:
这支架挺高级,电动控制还支持无线充电,就这块电池小了点

网友:
我一直用华为的,真正好用,还法拉电容的,停熄火了也能拿下手机。

网友:
做工复杂,手机座设计成电气化的高级货

网友:
小米那个无线车充确实速度要快些

网友:
这个夹紧还是电驱动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高级货!不错

网友:
不便宜,电机驱动

网友:
图一图二的粉色线盘是不是无线充电的标配件??

网友:
感觉无线的功率都差不多,自己有好几个无线都很低功率,可能是太老的,有12V新款一点的三线圈无线充最大也就十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