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什么CPU的顶盖(铜盖比较厚)

楼主(2024-05-24):
AM2?AM3?775?哪个系列的CPU顶盖铜板最厚,
有冇开盖大佬熟悉的,想拆个顶盖给裸die的芯片散热用

网友A:
直接用笔记本U的散热铜盖不香么?

--------------------------

网友:
CPU的顶盖不是最厚的,可以用CPU的带风扇的散热片,是纯铝的,散热效果好,实在要求高,可以供电,启动风扇。

网友:
CPU顶盖是不得已的选择,考虑下氟化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笔记本U的散热铜盖不香么?



有道理,废旧笔记本多的是,随便拆一个散热器,都很好用。

网友:
看过相关文章,直接散热用铝,热传导用铜

网友:
能压住i的农企的都行,压不住老老实实,加个风扇吧

网友:
单一个顶盖散热功率有限,主动散热才是王道,怕噪音就设计温控风扇.

网友:
都是过时的,,每个都购个也不贵,,,AM2和AM3应是一样的,,AM3分量应会比775的多,,市面的收AMD也要贵些

网友B:
老amd938针和939的顶盖就挺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amd938针和939的顶盖就挺厚

有个速龙3000的好像被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