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对比一下两张闪迪512GB SD卡,各位看官看看那个是正品

楼主(2024-05-24):
小朋友PAD容量扩展一下,在网络平台上对比了一下,价格悬殊巨大,品质也是巨大。各位看官看看那个是正品。

网友:
这咋对比,都不是一个系列。
想省心还是上京东,这东西保修时间长,一般10年。
坏了京东可以上门取件,不用你出运费。
即使闪迪倒闭了,京东还能给你兜底。

网友:
左边的是正品?

网友:
右边默认假货

网友:
我买的是和左边一样的颜色。

网友:
很简单,只要不是京东官方自营买的,都是假货
淘宝那个官方店都不太靠谱

网友:
真假难辨,我的SD大卡标称是256G的,用在机器上指示也是256G的,但是只能写入23G.

网友:
带ce标的是假的,实际64GB,但要注意,用来做扩容的卡都是用不合格卡来做的,在64g内使用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
买过一张128G的竟然拷进文件不能打开,唉,真假难辨啊

网友:
个人认为左边的是正品,实际上严格来看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太模糊了

网友:
左边是真品,但不一定是正品,
右边1000%假的、

楼上吹京东xxx的都是年轻人,没怎么见过世面

网友:
看不出来,还是找靠谱卖家买靠谱

网友:
看着左边的像真的,楼主有时间把两张卡给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买存储卡要找靠谱的商家

网友:
右边是假的,太假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右边这个CE这个一眼假

网友:
个人觉得左边是真的

网友:
左边的据图判断背面高清图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