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acbel ada060 / model ADA017-D91G 电源

楼主(2024-05-24):
acbel ada060 / model ADA017-D91G 电源

电容品牌均为 TAICON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

网友:
还说的过去吧,我买二手电源不要超声波焊接的,这东西不好开盖,好的电源有的都是自攻丝固定的壳,比如真品銘纬的电源

网友:
功率小点

网友:
输出端那三个绿色大电容是16V1000uf

网友:
看做工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俩光耦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中规中矩  正经货

网友:
电源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做工可以,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60W功率不大,电容舍得用120μ,可以了

网友:
做工比较中规中矩

网友:
中规中矩,好像蓝宝石的电容,差了点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可以用电热刀划开,或者用烤红的钉子沿缝划一圈再撬动,会比较容易。

网友:
康舒电源,品牌机自带的电源很多这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