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角磨机机头,发现两块碎金属块

楼主(2024-05-24):
角磨机机头的锁定按钮坏了,本想拆下来换定位销,结果在机头里发现这么两个金属块,取出来后锁定按钮也好了。机头里齿轮完好,那这两个金属块是什么部件上掉的呢?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上掉下来的

网友A:
你得发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发拆解图

拆的时候一手油没顾上拍照,后面装好了洗手,洗干净这两个碎块才拍的。机头里面全是黄油,拍照也看不清楚。
机头里面应该就只有齿轮和定位销吧?

网友:
自己角磨了自己?

网友:
哪里的小衬套!

网友B:
赚了  哈哈  俩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了  哈哈  俩铁

网友C:
看着是锁定按钮的导向孔碎了

网友:
这个要注意安全

网友:
同意9楼说的。

网友:
这不合理啊,建议先别用了,避免出问题,先拆开好好看看哪里缺了啥

网友:
拆开在找找,,找不到,可以暂时不用这个。。。安全第一。。

网友:
缺件工作,尤其是电动工具,切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锁定按钮的导向孔碎了

网友:
缺件,就意味着安全隐患等级高度提升!

网友:
没拆过,知道,9楼可能说的正确

网友:
再拆开找找吧,不找见用着能放心?安定第一。

网友:
没把齿轮打坏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