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这个车怎么开启电子辅助刹车E-ABS

楼主(2024-05-24):
之前那台老车用这个功能用习惯了,觉得很好用,可以省刹车皮,还可以反向充电。现在换了这台雅迪淘淘 Plus,打开后座看控制器是带这个功能。但是默认关了这个功能的。这个要如何打开?

网友A:
要那种按一点点就是动能回收,不要轻轻一按就猛的一下动能回收容易出事,也别是那种丢油就动能回收这样就没有滑行了

我这那个修电脑的他那电动车就是,轻轻按一点点就猛的一下急刹一样我都怕骑得

补充内容 (2025-9-16 08:03):
打错了,是丢油门就猛的一下拖着,帮他骑回来几次差点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那种按一点点就是动能回收,不要轻轻一按就猛的一下动能回收容易出事,也别是那种丢油就动能回收这样就没 ...

丢油门就刹车是不行,我之前的那台速度快了不起作用,降到一定的速度才起作用,用习惯了非常好用,我不是要他充电,而是要那种刹车功能。反充电那一点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油门就刹车是不行,我之前的那台速度快了不起作用,降到一定的速度才起作用,用习惯了非常好用,我不是 ...

对,我还是倾向电子刹车,速度快时减少刹车磨损,减少滑行距离,安全,容易刹住,尤其是下坡很有作用,光靠刹车皮怕是容易出事

网友(2024-07-24):
要找到控制器的对应针脚,输入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注意有转换器的是高刹,没有转换器的是低刹

网友:
我也有一辆淘淘普拉斯

网友(2024-09-08):
电子刹车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看不清楚控制器上面的说明,按那个说明搞搞试试

网友(2025-09-15):
我的雅迪de2,只有电量低于60%时,刹车才有e-abs介入。想改成不管电压多少都介入,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那种按一点点就是动能回收,不要轻轻一按就猛的一下动能回收容易出事,也别是那种丢油就动能回收这样就没 ...

骑过那种所谓的电子刹车的,开始骑特别吓人,一动刹把车就顿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骑过那种所谓的电子刹车的,开始骑特别吓人,一动刹把车就顿一下

我说的吓人还不是你捏刹车,他那破车是丢油就拖着,丢油就猛的一下,很容易导致后轮刹车抱死导致甩尾,你说是刹车问题抱死,他也不是,你不捏刹车很轻松推动前后都没有问题,就是丢油就猛的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吓人还不是你捏刹车,他那破车是丢油就拖着,丢油就猛的一下,很容易导致后轮刹车抱死导致甩尾,你 ...

看这意思是不是前些年很流行的那种动能回收的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