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半截联想笔记本改造路由器:外接供电+上电启动+网卡接口+金属外壳

楼主(2024-05-24):
有一台闲置的联想笔记本,屏幕被我换到另外一台上面去了,剩下半截,Cpu是n3150的,当电脑用是不可能了,好在TDP只有6W,勉强可以改成一个路由器。

本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原来的外壳,这样还能多一个键盘,但是说实话,太难看了,所以打算自己做一个盒子。

先拆出主板,键盘、无线网卡什么的都不要了。

首先是改供电,直接上19V电源没法启动,因为电脑会检测电源,不是联想的或者功率不符合,都不给你启动。

看上去高大上,其实就是在插头里面加了一个识别电阻,根据电阻的不同阻值区分不同功率的电源。

直接量ID地脚对地电阻,功率越大,阻值越大,把供电座去掉,焊上电阻。

接下来改造上电启动,我在bios里面翻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来电自启的选项,估计大多数笔记本也没有这个功能。作为路由器使用,我是常年不关机的,万一断电而我又不在家,那就麻烦了。

先在网上找来电自启的模块,都是需要插在pci插槽里面的,无非就是一个延时触发电路,干脆自己做了,从开关小板找到主板上按键的脚位,旁边刚好有电源和地。

刚开始我是用了一个现成的延时模块,上电输出低电平,几秒钟之后高电平,结果发现不管用,估计是用脉冲下降沿触发的。我又用8只脚的单片机做了一个,忙活半天,仅仅是验证了自己真实的编程水平。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用分立元件做了一个,上电输出高电平,维持3秒之后输出低电平,持续1秒恢复高电平

又是自己做板子

空间小,所以用贴片元件焊的,粘在风扇旁边

买了一根硬盘延长线,因为主板是超薄的,就算加上一块硬盘也没有多厚

然后把硬盘拆开来,发现硬盘其实也挺小的,可以直接插在主板上

上网买了两块铝板,还有铜柱什么的

因为这个主板只有一个网卡,如果不加网卡的话,就只能做旁路由或者单臂路由了,于是又买了一个m.2接口的千兆网卡,40多块钱,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我在bios里面找上电启动项的时候,看到无线网卡是开着的,我想我又不用,顺手就给关掉了,然后就忘了有这么回事。后来网卡到货了,插上去死活不识别,排查了半天,把网卡插到别的电脑上是好的,怀疑自己编译的固件有问题,换驱动又编译了好几个,最后才想起来,在主板上关闭无线网卡的意思是把m.2的供电给断掉,这样不管插在这个插座上的是什么东西都用不了了。

铝合金的包边条,一边用铆钉固定在铝板上,另一边安装拉铆螺母,顺便给铝板喷个漆

引出电源插座

盒子里面还有空位,可以把usb小板放在那里,但是一个路由器也不需要几个usb接口,就空在那边了。

原来的网线插座,因为是超薄本,利用笔记本的外壳来固定的,现在没有外壳了,网线插上去就会掉

打印了一个配件

这样就可以插网线了

做好之后又给拆下来,打了几十个散热孔,配合笔记本的风扇形成风道

边框上开的孔,都是拿小锉刀一点点锉出来的

主板上有一个贴片led指示灯,在相应的位置开孔,塞了一个没有腿的led灯珠进去,起到导光的作用。

后来在另一面的盖板上又开了三个挂壁孔,可以挂在墙上或者反装的桌面下,忘拍照片了。

后续:笔记本主板改12V供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184

网友:
这路由器够高档的

网友:
卧槽,牛得一比

网友:
充分发挥设备的残余价值,点赞

网友:
牛,,废物利用,设计不错,,那些路由的厂家要闭门思过了

以前有个5300U+8G淘汰的本本。。。都是乱整,整坏了

网友:
是没了屏幕  所以变半截了吗

网友:
利用太充分

网友:
高档路由啊。没完吧?

网友:
楼主外壳做的很好看,铝板是用的多厚的?强度怎么样

网友A:
还想请教下楼主这个铜柱固定到铝板上是怎么固定的,直接钻一个略小的孔,然后硬拧上的吗?这又回到上一个问题了,铝板得多厚才能有这个强度,我感觉1mm的铝板固定不上铜柱,具体不知道要多厚的

网友:
这路由器很费电吧,楼主的外壳做的赞

网友:
废物利用,设计不错

网友:
这鸡鸡做路由功耗太大了吧?

----------------------------

网友:
常用拉低开机最简单方法   =   开机脚对负极接一个电容    上电后由于电容充电效应 会拉低开关脚 相当于按键按下  充满后就不再拉低  不影响手动关机

网友:
人才,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想请教下楼主这个铜柱固定到铝板上是怎么固定的,直接钻一个略小的孔,然后硬拧上的吗?这又回到上一个问 ...

楼主的铜柱好像两头都是上螺丝的,打孔后用螺栓从背面拧紧就是了

网友:
待机功率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