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OMRON血压计8612,顺路发个比较特殊原件

楼主(2024-05-24):
朋友的血压计,进水了,已经处理了,正常了。和台式对比过没有影响。

原理大家百度吧,应该是第四代。
先发一个7805稳压片子,自己看特殊的地方,也请百度!

看看实际大小,腕式的,比较小!

拆掉螺丝

卸掉上盖

翻开屏幕,集成度真高

板子下面。不用想肯定有个泵

现在电子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
可玩性基本没有,耐用性倒是提高不少!

楼主:
下面是一个泵,一个阀,板子上黑色的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
四只脚很少见

网友:
小巧玲珑的,携带方便。

网友:
这个7805稳压片应该带一个控制脚

网友:
KA78R05引脚功能:输入、输出、地、控制。

网友:
第一次件四脚7805,看来三端稳压器名不符实

网友A:
传感器设计的巧妙

网友B:
78R05,可控三(四)端稳压IC,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玩意少拆,碳排线经不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R05,可控三(四)端稳压IC,第一次见到。

我也是第一次见,其他没有见过无所谓,关键是常用7805啊,居然设计成4脚!
朋友老烧说电视机用的很多

网友:
一个角是控制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设计的巧妙

是的,它这个和外面气囊接触有两个孔,一个接抽气泵(中间是电磁阀),一个就是板子上的压力传感器。(黑色的塞到内部孔里和外面连接)

网友:
用得少,带个复位

网友:
第一次见四脚 7805

网友:
做工质量不错

网友:
欧姆龙的,高端货

网友:
4脚7805少见,多了控制引脚。血压计,集成度比以前高,电路结构简单耐用。

网友:
第一次见4个脚的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