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AXIMUM马克西姆热风枪拆解

楼主(2024-05-24):
淘到一个马克西姆热风枪,全新的,可惜是120V的,电源线2×4²,被剪了,用夹子夹住线头,再用220伏转110V变压器驱动,加热很猛。拆开来看,不知道可不可以改成220V驱动。有懂得大神指教一下好吗?

网友A:
改电阻丝? 另外注意主控供电部分的电容耐压

网友B:
换同功率的220V发热丝,降压电容换成125/400V。不知道电机是不是跟发热丝串联?最好有电路图就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同功率的220V发热丝,降压电容换成125/400V。不知道电机是不是跟发热丝串联?最好有电路图就好办。 ...

这么麻烦啊?那算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阻丝? 另外注意主控供电部分的电容耐压

涉及到改电阻丝什么的就太麻烦了。买一个东城的也还好了。

网友C:
这可是个大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个大货啊。

电压不匹配,就是个鸡肋

楼主:
不能老是带着转换器使用,那样太麻烦了。

网友:
电热丝换起来太麻烦了!
我觉得串个二极管,做个半波输入,搞不好也行啊,哈哈,少一半功率!

网友:
这东西,主要就是换电阻丝,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