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3D打印,先做一个充电宝吧!

楼主(2024-05-24):
受到现实需要,以及各位的投毒,最终还是入坑了,碍于囊中羞涩,挑了最便宜的一款,小鲁班,工具就不展示了。

由于几个月前去废品站得到一个4元的品胜充电宝,电芯是26650*2的充电宝,带市电充电插头,末端输出电路板已经挂了,早就想自己要么找个板子塞里面,要么就把电芯抠出来重新套壳,结果过了好几个月都没发现网上有合适尺寸的充电宝电路板,于是心一横,下手,自己打印,丰衣足食!

首先就是画画 了,用的cad2022,现学的,不会命令就网上查!
当然这种画图的前提是需要一把游标卡尺,不然很多工作都不能开展的!切记!

为了节省空间,准备把电路板立着,所以开孔就在底部了

这个就是充电板的上固定块

展示盖板,考虑到牢固性,所以留 了孔,采取 了螺丝固定

这电路板是之前在那些老五,老王,那里闲逛,买的,支持pd,一路18瓦快充

背面基本还算平整

成品!精度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可能是自己切片的时候精度没把控好,就不去追求完美了,担心会越陷越深的

背面小螺丝固定,不要在意那坨锡,它是个意外,已经抠不下来了

————————————————————————
完!完蛋的完!感觉已经越陷越深 了

网友:
应该在打磨一下,喷上漆就完美了。

网友A:
充电宝捡了很多了,需要打印机制作买不到的维修零件,例如平板拖把连接头。

网友B:
充电宝还是买成品套件再DIY电池比较好,要不然带不上火车和飞机,约等于木有用!

网友:
外观稍加打磨和装饰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还是买成品套件再DIY电池比较好,要不然带不上火车和飞机,约等于木有用!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C:
打印制作维修零件强度够吗?

网友D:
我买了拓竹的打印机之后也做过几个充电宝,然后就吃灰了,上火车不敢带。只能在家里玩玩。那个螺丝我又更好的方案,买注塑滚花铜螺母,用烙铁烫进去,然后用304螺丝固定。我打印了一个20cm*20cm的大号件,给电动车做了一个电池盒子,打了12个小时。

网友E:
带不上火车和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制作维修零件强度够吗?

我现在用的pla的,硬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捡了很多了,需要打印机制作买不到的维修零件,例如平板拖把连接头。
...

这种应该需要ABS,pla的材料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拓竹的打印机之后也做过几个充电宝,然后就吃灰了,上火车不敢带。只能在家里玩玩。那个螺丝我又更好 ...

我开始也想买的,太贵了,大的东西就直接在网上买那种ABS防水盒,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还是买成品套件再DIY电池比较好,要不然带不上火车和飞机,约等于木有用! ...

我不会去坐飞机,如果公司旅游,就不带,免得被收,火车也不去坐,因为不会基本不会去别的城市,再说等到那个时候,估计充电宝已经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不上火车和飞机

坐飞机和火车的时候不带就是了谁知道他们是啥规矩,不带就不会被没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去坐飞机,如果公司旅游,就不带,免得被收,火车也不去坐,因为不会基本不会去别的城市,再说等到 ...

打个标准一点的标签贴上`什么电压 容量 撒的,一般不会收

网友(2025-05-22):
火车不让带充电宝的?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还是买成品套件再DIY电池比较好,要不然带不上火车和飞机,约等于木有用! ...

近期成品充电宝房塌了,自燃,都是国内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