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酷睿视头戴显示器 goovis pro拆解

楼主(2024-05-24):
手上有一个酷睿视goovis pro断线了,打算换一条,看坛友的g2拆出来是标准hdmi座好换,结果pro拆出来是专用转接板,没定义挺难搞。

网友:
这个可不好搞

网友A:
效果怎么样

网友:
高科技产物!

网友B:
还有个风扇,是怕大脑在体验VR时CPU干烧了,给大脑降温吗

网友:
这断的有点彻底啊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烧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VR眼镜对视力是否有影响

网友:
挺高级的东西。

网友:
内容很复杂

网友:
这玩意儿,我戴一会儿会头晕

网友:
挺复杂的,不好解决。

网友:
昨天到手一台goovis young,额托裂了,也拆了,准备弄个低成本固定方案。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拆台正常的线的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标记,找出线序,在换线焊接才能用了

网友(2024-08-30):
我有G1,pro可以看蓝光3D,看结构风扇也也和主板座分离了

网友(2024-11-06):
请问一下是用的什么线材,可以分享一下针脚定义吗?

网友:
这玩意会不会很伤眼啊。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风扇,是怕大脑在体验VR时CPU干烧了,给大脑降温吗。

散热,外加通风防止镜片凝结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