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毫欧表开尔文测试笔出版文件开源分享

楼主(2024-05-24):
分享最新设计的毫欧表开尔文探针式测试笔PCB出版文件。
为了方便大家免费打样,我设计成6片小板不切割,打样回来需要用小台锯或密集打孔切割。
一张板制作两支测试笔。
测试笔按三明治结构组装,探针和连接导线夹在中间板,探针选用直径2mm内的镀金探针即可,导线采用0.2mm²的多股软导线。
中间板4个长条形安装孔,靠近两端部分,需要用锉刀打磨掉,以便满足安装探针和导线需求,详见下图红框所示部分。
三块板对接整齐,把三片6个孔用焊锡堆焊,打磨毛刺,套上透明热缩管就好了。

楼主:
这是制作好的测试笔,供大家借鉴参考。

网友:
这个不错,空了去打板。

网友:
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这个挺好看的

网友A:
弹簧针的接触电阻 貌似并不稳定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针的接触电阻 貌似并不稳定

仪表采集端并不会采集信号探针和电池接触电阻上的压降,采集探针也不会吸取被测电池电流,因此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漂亮,闲了我也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针的接触电阻 貌似并不稳定

这个是4线制的开尔文夹,因为对测量件施加电流和测量电压是独立的两组线,线上电阻可被忽略,不影响测试结果的

网友:
开槽,留一部分连接在一起可以免费打样吗

网友B:
扁的始终不好单手操作,筷子一样圆的就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的始终不好单手操作,筷子一样圆的就好拿。

三层叠厚已到4.8mm了,整体宽度才1.5mm。手持很方便,探针方向辨识度也很高。

楼主(2025-04-15):
使用效果很好,值得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