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一下二极管档位如何校准

楼主(2024-05-24):
1.如题,我看到胜利的189A的二极管档位是2V校准的,但是市面上绝大部分的表二极管档位是不能校准的,请教一下,二极管档位是如何校准的,谢谢

网友:
应该不需要校准,和2V / 4V / 5V / 6V档位共用数据。

网友:
这个还真测过,我发现很多表那个二极管档读数有点糊弄,
1. 说明书没有标明导通电流
2. 读数也不准,不知道取样是哪里的读数,反正我测过几个表,有差几十个字(0.xxx)的,比如0.579V,测得表笔两端读数0.531之类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很多人还把二极管档当通断档用,那U /导通电流 = 阻值,能看个大概。手持表我测过安捷伦的比较准,也能校准,而且说明书有说明导通电流约1.04mA

网友:
首先表明是不成熟的理解哈,不同的表有不同的源电压和输出内阻,导致同一个二极管在不同的表下导通电流是不一样的,PN结电压是有点差别的,所以二极管档最后一位数毫无意义。鄙人使用二极管档,主要是利用其高开路电压和相对电阻档来说有较大的电流去模糊判断电路是否存在击穿和短路。这在修理电源和一些功率器件时特别有用。这个时候,二极管档就相当于使用MF47的 RX100档了。

网友:
二极管档读数来源大部分是直流1-6V档位,或者说是毫伏档的精度延伸出来的1V档位精度。
这一点从那个02年发现福禄克二极管档位校准方法的大佬的帖子里反推出来的。
然后就是二极管档有时比欧姆档还精准的特性和规律,可以推断出二极管档精度远高于分压电阻档的精度。
每个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不精确应该是取决于二极管档的量程和电压档共用基准不共用量程导致的二极管档位线性失准。
猜着玩的,各位大佬面前班门弄斧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校准二极管的,就看见一个曲线电流表的DSL可以调节电阻校准二极管显示压降,感觉你顺着这个思路搞

网友A:
每个表设计不一样!有的可以单独校准二极管挡,大多数现在常见的国产表都跟基础挡位,就是mV挡精度相关!比如0660系列。二极管挡通过1:10分压电路,把压降值缩小十倍。
以FY76为例: 毫伏挡准了,二极管挡就准!
假如人为用540mV校准毫伏挡,很明显,二极管挡跟毫伏挡,同步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表设计不一样!有的可以单独校准二极管挡,大多数现在常见的国产表都跟基础挡位,就是mV挡精度相关!比 ...

谢谢修老板,收到

网友:
我都是用指针表测量二,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