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亚德客数显压力表:AirTAC DPSN1

楼主(2024-05-24):
淘的二手台湾省亚德客数显压力表,不知正负极,拆开看看

正面屏幕下3个按键

压力范围负压0.1到正压1.0MP

背面的5芯插针

去掉前面罩和防水橡胶按钮罩

里面卡口设计

两边都有卡扣

分离后罩

中间是压力传导孔

柔软的密封冒

旁边是33063电源芯片

两层电路板是插针连接

这层板芯片较多

三端稳压

不知啥芯片

亚德客自己的标

按钮面和LED双色背光

揭开遮光框

液晶屏和匀光板

全家福

压力感受器集成在印制板上,靠密封橡胶圈与压力管路相通,如何做到在1MP下安全呢?

网友A:
里面传感器长啥样?

网友:
点亮了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传感器长啥样?

就是一片透背的6脚芯片

网友:
芯片形式的传感器大概是MEMS传感器,是比较高级的了。我前几年买的数显胎压表用了不久就坏了,我都忘记传感器是啥样了,说不定是活塞顶着一个电阻应变片做的。真是太坑了。

网友:
可以改个胎压计

楼主:
关键要外接一个12-24V电源不方便。不过看电路似乎可以改供电,直接用1节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要外接一个12-24V电源不方便。不过看电路似乎可以改供电,直接用1节锂电 ...

33063降压的,估计后面是3.3V,改起来也方便。

网友:
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亚德客数显压力表

网友:
数显压力表

网友:
这玩意儿这几年被那帮改气泵的人搞的都涨价了

网友:
马马虎虎,设计上感觉还是有点问题,dcdc居然放模拟压力输入板子上,不怕dcdc开关干扰模拟输出吗?

网友:
这个电源部分是降压转换,应该是为适应工业环境的24V电源,改成5V供电或者3.3V供电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看到用在机器上做负压检测和负压控制电磁阀的,这管道很容易进灰,一进灰就会影响到它的检测准度。

网友:
台湾产的电子产品确实不错

网友:
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B:
那些贴片LED是背光吗?LC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贴片LED是背光吗?LCD屏?

是的,两种颜色的LED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