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118模块最耐用?泰力的小双开按钮为啥这么容易坏啊:(

楼主(2024-05-24):
侧面白色塑料条老是断裂,然后整个按钮模块就散架了,
这次又散架了一个118小双开模块

各位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哪种118的模块不容易损坏呢?

下面是模块塑料条,特别容易坏,一坏模块就散架左边是把模块装到面板的卡扣

楼主:
连接部好像要成熟压力和按压冲击的

强力胶能坚持多久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部好像要成熟压力和按压冲击的

强力胶能坚持多久不坏?

这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胶了,从前飞机金属零件也有用胶的。现在强力胶的品种多的很选固化强度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