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准备攒一个睿登RD6012P电源表头做一个数字电源

楼主(2024-05-24):
趁着618活动,入手了一个杭州睿登科技的RD6012P电源表头,准备做一个数字电源。网上看了下解决方案,一般是用环牛或者是二手的服务器电源来做,大牛虽然好,但遭不住价格高啊,还是我大服务器电源更有性价,果断某鱼剁手华为的PAC2000S54电源一台,电源还没有到手,先用卖家给我的图充一下数:拆机电源电压只有54V左右,想要这款电源吃饱,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拆开电源改反馈,要么使用一块隔离电源串联升压,于是再次小黄鱼剁手隔离电源1pcs,华为1/4数字砖系列:GDQ33S12B/P 12V@33A一共400W,因为后级电源是2000W的,所有这里给我的6012P喂饱是绰绰有余了。再接下来就是准备画一个外壳,使用打印机打印下,后续等后级电源到了,我再更新进度!
不知道为啥我被限制60000字节了,发不了图片。。。

补充内容 (2024-6-6 14:58):
图片更新在后面回复中

网友A:
最早睿登5005活动才150,现在得好几倍

网友B:
价格多少啊,有打印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睿登5005活动才150,现在得好几倍

还好吧,5005现价170左右,也没涨多少,现在的都是RD60XX系列的,用料扎实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多少啊,有打印机真好

这个是五位精度的,活动价460,前级电源130左右,隔离模块25,一共600块钱左右

楼主:
好像是权限不够,继续补充图片

网友C:
我想问问,这个和中兴2400改的那个各有什么优缺点呢?我还在想买哪一种,一个是平时折腾用用,还想顺便冲个14v15a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这个和中兴2400改的那个各有什么优缺点呢?我还在想买哪一种,一个是平时折腾用用,还想顺便冲个 ...

个人感觉还是这种精度高

网友D:
楼主的计划,我提前已经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这个和中兴2400改的那个各有什么优缺点呢?我还在想买哪一种,一个是平时折腾用用,还想顺便冲个 ...

2400常插着电的话 不开机都有好几瓦,适合充电用,不适合精密的电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400常插着电的话 不开机都有好几瓦,适合充电用,不适合精密的电源用。

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只是个爱好,充下电,玩玩小电池,真不知道用哪一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只是个爱好,充下电,玩玩小电池,真不知道用哪一种。 ...

我也是爱好,但我两个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爱好,但我两个都有。。。

哈哈,成年人不做选择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这个和中兴2400改的那个各有什么优缺点呢?我还在想买哪一种,一个是平时折腾用用,还想顺便冲个 ...

只是想充电,哪个便宜选哪个,如果还想调试下东西什么的,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计划,我提前已经实现了

膜拜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折腾过程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09.html https://skywing.me/archives/1718.html

大佬原来你在这里,我就是看你的贴子搞的啊

楼主:
我又来更新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接头?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部分,后面这两个是XT60,航模上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