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最好用1n4001,而不要用1n4007呢?这俩管参数几乎完全一样。。。

楼主(2024-05-25):
二极管1N4001是一种整流二极管,操作和存储温度范围为-65~175℃。IN4007可以替换,整流二极管1N4001和IN4007的区别仅仅是反向耐压不一样,其余参数都相同。

是否用1n4001的地方都可以用1n4007?

是否存在一些情形,最好用1n4001,而不要用1n4007?

可否举几个相关例子呢

网友:
只需要根据耐压选择就可以

网友:
需要正向压降低的用4001

网友A:
其实4007完全可以替代4001.本来设计出这两种型号,是因4001耐压低一些,生产成本也应该低一些,没想到现在的工艺先进,直接导致价格相差无几甚至为0。

网友:
无所谓,两个成本都低,一样用

网友:
耐压高的,同等条件下,压降会大一点点

网友:
  耐压高的,掺杂载流子比较稀薄,理论上导电能力弱,耐压低的,掺杂稠密,电导率相对较好

网友:
不是精密仪器随便用

网友:
基本就是随便用,没区别了

网友:
4007可以替代4001
但4001不能替代4007

网友:
4007可以替代4001

网友:
如果我非要备货整流管而且二选一的话,只会选4007。

网友B:
刚去电子店铺时有01~07卖当然价格不同喽后来就只卖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4007完全可以替代4001.本来设计出这两种型号,是因4001耐压低一些,生产成本也应该低一些,没想到现在 ...

既然4007可以完全替代4001,为何不停产400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去电子店铺时有01~07卖当然价格不同喽后来就只卖07了

你去的网上店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去的网上店铺么

那时哪儿有网,除了电台维修部都是个人小店,他们都是赊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哪儿有网,除了电台维修部都是个人小店,他们都是赊货卖

你说的是2010年之前么,那个时候电子市场还挺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