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深圳市四海众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COMFAST CF-E112N/300Mbps大功率无线CPE

楼主(2024-05-25):
想试试刷固件的,发现网上都没人折腾这个型号的,就此放弃,这个本来是一对的,另一个发现在墙上,发现换的新的绑在上面,没法弄下来
CPU:Qualcomm QCA9531-BL3A
RAM:winbond W9751G6KB-25/64MB DDR2
ROM:winbond 25Q128JVSQ/16MB
主板版本:W103Q_VER1.1

网友:
板式天线啊

网友:
无线CPE就是一种接收wifi信号的无线终端接入设备,可取代无线网卡等无线客户端设备。可以接收无线路由器,无线AP,无线基站等的无 线信号,是一种新型的无线终端接入设备。 同时,它也是一种将高速4G信号转换成WiFi信号的设备,不过需要外接电源,但可支持同时上 网的移动终端数量也较多。CPE可大量应用于农村,城镇,医院,单位,工厂,小区等无线网络接入,能节省铺设有线网络的费用。

网友A:
这是不是成对的无线网桥?

网友:
一般般吧,poe居然都不是隔离的,哈哈

网友:
没有PA也叫大功率。
QCA9531可以刷9533的固件,也就可以刷对应的openwrt了。

网友:
没有体验过这种设备

网友:
好大的天线啊,信号确实很强呗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端啊

也可以发射的,这个有切换开关,支持两种模式,我这个模式处在发射

网友:
用不上就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成对的无线网桥?

对,观察了很久,一开始是正常用的,唯独就是电源没有做防水,后面接收端电源进水炸了,后面只是把那个烧糊的电源去掉了,在维修前这段时间应该都是不工作的,后面发现有人修了,现在新装的还是没有防水,我只能说,够呛

网友:
成对的无线网桥

网友:
可以家用吗?

网友:
300兆不够用啊,无线带个2台

网友:
天线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