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PS-2462-7H 改13.8V

楼主(2024-05-25):
光宝460W PS-2462-7H 改13.8V 电台电源

网友:
能改24V就很棒了~

楼主:
电容那些都要改

网友A(2024-07-01):
楼主把标记的换了就行了?

网友(2024-08-13):
请问有PS-2751-7H改13.8V的教程吗

网友:
换这两个电阻就可以了吗,非常感谢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已改成功,但是带载会有啸叫,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已改成功,但是带载会有啸叫,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

没有啸叫 你检查
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标记的换了就行了?

是的 更换两个电阻就可了

网友C(2024-09-25):
楼主,这个方案适合PS-2461-7L的电源么?  DE BI4IJT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方案适合PS-2461-7L的电源么?  DE BI4IJT

有原理图吗。

网友(2025-03-21):
厉害了,正好得到一个免费的电源

楼主(2025-05-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标记的换了就行了?

是的只需要改两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