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进水管漏水怎么修

楼主(2024-05-25):
我手指的方向漏水,有什么办法处理?

网友:
橡胶老化,换带接头的整根管子。

网友:
这个还修啥,换根新的吧,万一漏大了,淹了楼下或跑水了多不合适

网友:
不是有整条管卖吗,这个管又不要几十W一条

网友:
拼爹爹就能解决

网友:
浪费时间就是谋财害命,拼夕夕是王道

网友:
20重新买一根,省时省力!也可以买个卡箍切掉一节重新箍起来!

网友:
买全新的管,不要修了。

网友:
另外买一根

网友:
铝套可以剪开的,那里漏水的管剪掉接上用喉箍锁紧,临时应急可以,长期怕漏水

网友:
似乎卡箍可以临时使用,重新箍起来

网友:
换,漏水不好修,换一根又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修吧修吧修吧,在数码之家混的都讲究先修,修不了再花钱换

网友:
马家 十元换一条啦

网友:
网上有整条的管子卖
直接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是老化造成的,换整根管子吧。

网友:
用个水泵钳或鲤鱼钳夹紧一下,不行就换新。

网友:
换条新的啊

网友:
漏水的改善方法,就是堵住漏水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根新的管子,如果想要维修的话,就找到漏水点,找东西给它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