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关于电烙铁焊坏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24-05-25):
      买过外热的电烙铁,焊接过淘宝买的小蛮腰灯。  组和电路板,没问题,后来936焊台,但是用着不咋爽,后来t12Mini616控制板,电位器电源线led焊接都正常,焊接完输出后,温度调节不管用了,用936焊接的,后来又买了54x这位老兄的控制板,用的外热烙铁,焊接完电源输入,led正常,焊接完电位器和输出,调节温度又不管用了。
    请教大家,这是静电的问题,还是烂铁温度太高导致的,避免方法有哪些

网友A:
万用表测一下是哪个问题?

网友B:
隔离隔离隔离,重要的事情说3遍。估计又是一个爱用白菜白光的小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隔离隔离,重要的事情说3遍。估计又是一个爱用白菜白光的小白

"隔离"是啥意思???

-------------------------

网友D:
楼主的描述没看明白,有些元器件对静电敏感,焊接工具要用防静电的,而且要可靠接地。最好用变压器隔离的低压电烙铁。那些所谓的白菜T12等用的电源漏电或感应电电压高的情况下就会损坏器件

网友E:
按理说这不是啥精密电路不会静电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隔离"是啥意思???



就是白菜白光用的电源啊。开关电源一大堆,并不是任何24V电源都适合白菜白光使用的。算了讲的太累,懒得说,自身自灭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是啥意思???



220V市电先经过隔离变压器,再到电洛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白菜白光用的电源啊。开关电源一大堆,并不是任何24V电源都适合白菜白光使用的。算了讲的太累,懒得 ...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哈哈哈   谁都是小白过来的 人家来这里找老师呢

网友G:
我的经验是最普通的烙铁(含内、外热),最关键是要接地线,调温就用风扇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一下是哪个问题?

要是会查会修,就不是小白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描述没看明白,有些元器件对静电敏感,焊接工具要用防静电的,而且要可靠接地。最好用变压器隔离的低 ...

我表达有点乱,616用的936焊的,主板坏了,这次买的板子,外热电烙铁,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这不是啥精密电路不会静电击穿

两次用不同电烙铁焊的,都坏了,失去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经验是最普通的烙铁(含内、外热),最关键是要接地线,调温就用风扇调速器。 ...

你这方法挺好,我这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哈哈哈   谁都是小白过来的 人家来这里找老师呢

不是所有人都是老师

网友H:
告诉你个秘密,烙铁烧好,拔掉电源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个秘密,烙铁烧好,拔掉电源再焊,

网友:
俺觉得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
多试试,成佛的路上很多坑的。。

网友:
买个94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