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关电源不加辅助电源改3到24伏可调电源

楼主(2024-05-25):
本人给电烙铁供电,纯原创改可调电源,开关电压改可调电源给电烙铁供电,12v供电焊贴片温度有点高,但电压调到12v以下,开关辅助电压偏低,电源无法启动,于是把次级辅助绕组,经过测试,在变压器外增加了3圈,原来调到12v辅助电压是10v无法启动,现在调到9v辅助电压是12v.电源能正常工作,调到最高18v.辅助电源是20v,本开关电源开关芯片工作电压在12到28v能正常工作,如果想改3到24v调节,次级调到3v保证辅助工作在12v,次级必须多绕几圈,我这个要绕至少7圈左右,调到24v时,辅助电压可能到30v,在辅助加一个10多v稳压二极管,完美解决开关电源不加另外辅助电源改可调电源难题。注在变压器不拆的情况下,在最外层绕。
更改电源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396&fromuid=1255955

网友A:
烙铁架子不错,有光泽!是铝合金的吧

网友:
烙铁架D的不出错,货真价实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架子不错,有光泽!是铝合金的吧

304不锈钢

网友:
改线圈麻烦啊

网友:
改了好几个了,不错

网友:
我也看上了那个铬铁架

网友B:
除非空间问题,还是加辅助电源简单,绕线圈也很麻烦

另外调压控温,烙铁回温慢,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空间问题,还是加辅助电源简单,绕线圈也很麻烦

另外调压控温,烙铁回温慢,也不是很好的方法 ...

你没用过,肯定比恒温的更恒温

网友:
最好不要改动原电路,直接加数显可调板最方便最实用。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C:
塑料包裹的隔离变压器?
陶几片环氧板来搞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用过,肯定比恒温的更恒温

我说回温慢,没说不能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包裹的隔离变压器?
陶几片环氧板来搞嘛

你牛啊,那个就是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