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投机取巧拆修普通燃气灶更换点火针---微动开关

楼主(2024-05-25):
     近日修了个燃气灶,有感而发,发出来给爱动手的各位兄弟做个参考。朋友的一套房子由于房地产低迷还是口罩原因一直租不出去,最近突然成功租出,发现厨具用不了,本身算扔掉换新的。我技痒提出帮她修修,到现场看其实此灶没怎么用过,只是一直吃灰有些脏,目前发现故障是右边炉头不能打火了。左边无问题。。。

    燃气灶目前是最简单的家电了,除了螺丝难拆,脏没别的,故障翻来复去也就那么几招。 首先水盘的三个螺母是7号内六角螺母十字花,稍微好拆的油迹不多的一把稍硬的十字螺丝刀基本可以对付,,年代久远的建议不用螺丝刀拧,两三下会把螺母拧花,滑丝导致更难拆了。一般我都是用7号套筒拧,配合除锈剂腌一会拧,基本能无损拧开,另外我还有个专攻滑丝钳,之前帮我拧下很多滑丝螺母,它的牙口比一般的平口钳丝牙要密,拧滑丝非常有用。  这两边炉头有两颗顽固螺母最后还是得除锈剂+滑丝钳+十字螺丝刀无损拧下的。
     接下来是拆火盆,火盖,假如燃气灶面板是不锈钢的,就放心大胆用一支加长的一字螺丝刀捅进火盘四边撬吧。。。 假如是玻璃面板就得比较小心。不能太用力,很幸运遇到的是不锈钢面板,,由于锈的比较严重,除锈剂喷了很多,加上天生神力才把火盘撬下,两边开关旋钮用力往上提,拿下旋钮,上盖与底盘基本分离 。有的灶会在面板下打胶,这种杂牌没有,用一字螺丝刀轻轻撬面板底部四边,轻松分离。
     一般炉头一边打不着火,无非点火针坏,其次微动,再就是开关总成旋钮油污糊死。。这次犯经验主义错误,拆开直接就把针拧下准备下单买,
针身有开裂。以为换针了事。。。 临走时重新检查,再次扭动开关触碰到微动的压片发现一点反应没有,怀疑微动已经失效。手头没有表,稳妥起见还是把微动也准备了。 这燃气灶修不是难事,更换微动可没少花心思,,这种双线微动一边是有铁环接地的。一头接开关,接地端螺丝是拧在早灶具底部。。  要完整拆下微动办法一:整个总成都得拧下,螺丝锈蚀不在话下,还得拆火嘴。办法二:取巧从灶具底部对准微动位置钻孔,然后拧螺丝 办法三:最投机取巧办法,将原微动接地脚焊下来上锡,新微动接地脚上锡,热宿管或者电工胶布包裹后完美装上,省得钻孔,或者拆得一身臭汗。 同理如果三线的微动估计也可以用此法。省时省力。
    点火针我买的是两螺母不带线的。大家日后遇到新点火针,最好带备锉刀或者钻头扩孔,很多时候针孔比较小。
   装好合上,完美解决,新点火针打火声音明显比左边旧针要响亮。。。 图片不多,主要分享些细节性的东西。

网友:
我的燃气灶面板都拆不开

网友:
燃气灶除了螺丝难拧下来之外,别的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
竟然是微动失效了导致的

网友:
家里的燃气灶现在连螺丝都拧不下来

网友:
我拆燃气灶上的那几个螺丝都拆崩溃了

网友:
原来是微动开关的问题。

网友:
类似的灶,煤气的,卖废品,5元都没有

网友:
炤头那一圈螺丝很多都锈了,表面氧化导致变得很紧

网友:
手艺不错,恭喜修复,“她”没啥表示?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的滑丝钳。跟普通钳不同的是钳口位置有几条细密的槽口,大大增加钳的咬合力。拧滑丝螺丝一流。

楼主:
手太滑一下子过去了。再上图步图

网友:
一般都是横纹的,这种竖纹的钳子很少见哦!

网友:
这钳要上百元哦

网友:
太多字,其实关掉气阀后,将 左右点火 线 交叉更换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
说的真对,最大的难度是拆螺丝

网友:
换微动方法不 错

网友:
那个钳子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