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测一下原来做的毫欧表

楼主(2024-05-25):
温故知新

短接,底数1-2

10毫欧

2毫欧

20欧姆档

200欧姆档

精度一般,大约1%

网友:
楼主动手那里强

网友A: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不能啊,你是跟内阻杠上了

网友B:
做工不错
尤其是那个拆字 一看就高端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
尤其是那个拆字 一看就高端大气

哈哈,谢谢夸奖

网友:
这个拆字若是写在墙上就值老钱了,哈哈哈哈

网友:
拆字太显眼了

网友:
毫欧表底数调到0,然后找高位表校下电阻,看看谁是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可以改成万用表

网友:
看见了+-0.02%

网友C:
mΩ小电阻时误差老大了吧。
10——11,误差10%;
2——4,误差100%;
100--—102,误差2%。
所以这个作为毫欧表精度不能算1%。作为小欧姆表,精度还高于1%。

网友D:
4线电阻用2线电阻的方法测量,失去了4线电阻的优势。

网友E:
那颗电解电容器的腿太长了,是不是对测量有干扰。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手搓毫欧表的大神

网友:
坛子高手多,以前的专业仪表都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颗电解电容器的腿太长了,是不是对测量有干扰。

哈哈,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4线电阻用2线电阻的方法测量,失去了4线电阻的优势。

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Ω小电阻时误差老大了吧。
10——11,误差10%;
2——4,误差100%;

哈哈,的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