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米尼帕ET-160B的外部存储数据,有知道详情的吗?

楼主(2024-05-25):
这个表LED档位最高电压输出约20V,但显示只是到10V,有点可惜,想扩大显示范围

从24C08里读出的数据如下,有坛友知道应该修改哪个地址的数据吗?
是修改下面AD地址的数据吗?原来是0A,我给改成了14,由于是拆芯片读取,想先跟大家确认一下然后再焊回去。我太懒,不想来回去焊接它。

补充补充,既然打开了,干吧,改一改试一试,反正今天不上班

开始飞线

接出一个转接板

装编程器上看一看,还行,不碍事

正常开机,接下来就慢慢溜达数据了

楼主:
焊接回去了,啥变化也没有

网友A:
20v,我好像记得是12v,难道改版了?那你可是赚了,20v确实可以点亮大炮了,哈哈哈

网友B:
原来是0A,就是10V,改成了14,应当就是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0A,就是10V,改成了14,应当就是20V

不是那个地方,试过了,有空连线出来乱修改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我好像记得是12v,难道改版了?那你可是赚了,20v确实可以点亮大炮了,哈哈哈 ...

我那都是20V输出的,测试插座是正负10V输出。

啥大炮?不懂。

网友:
搬个凳子坐等学习。下面是我15,6年前买的当时是美国公司,进来”米尼帕“品牌被优利德买断。

网友(2025-02-22):
引用 楼主:
焊接回去了,啥变化也没有

地址:AD是档位设置,0A对应二极管档,不是这里,应该在其他地方。

网友:
楼主找出是哪个地方的数据了吗?找到报个喜讯

网友C:
怎么怎么像15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怎么像15b

应该是1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