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改TP-LINK的WR842N-V4.0路由器 英文系统界面

楼主(2024-05-25):
看了上边楼主的刷机方法,需要修改内存,flash.感觉麻烦多了。真心有一个自己弄好的英文方法,放出来算了。

1.首先。842的路由器弄到后,拆机。

2.这对这个是TP的ecos系统,不能直接刷机。因为boot不相同。所以首先一定要换boot.只能上烧录器了。
烧录包想放,这里好像放不了。

前边是烧录包,烧录后直接就是英文版本了。

3.对应的软件烧录包需要破解,我这里用的是腾达F3的原版英文版本固件破解的,去掉了logo.

网友:
TP用久了,散热会有问题。
我的6500用久了,就必须加风扇,否则容易变慢。

网友:
ecos?感觉有些大佬逐步落幕了,ecos,rtems这些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网友A:
不硬改,1+8的配置,你发的压缩文件都1.8M,怎么刷?
不过楼主真是厉害了,842的U是QCA9533,腾达F3的U是BCM5357,居然能把F3的固件移植给842用。
现在还在玩硬改单频路由器刷第三方固件的人太少了,好多人都把K2P处理了,现在玩路由器至少也该玩个WIFI6了。

网友B:
这种古老的路由器还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硬改,1+8的配置,你发的压缩文件都1.8M,怎么刷?
楼主厉害了,842的U是QCA9533,腾达F3的U是BCM5357, ...

里边有两个固件,可以打开看看。   刷机已经成功了。看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硬改,1+8的配置,你发的压缩文件都1.8M,怎么刷?
楼主厉害了,842的U是QCA9533,腾达F3的U是BCM5357, ...

说明撸主是技术大拿...

---------------------------

网友:
全英文的固件运行很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硬改,1+8的配置,你发的压缩文件都1.8M,怎么刷?
楼主厉害了,842的U是QCA9533,腾达F3的U是BCM5357, ...

腾达F3英文版会不会是QCA9533的?

网友:
看着E文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边有两个固件,可以打开看看。   刷机已经成功了。看截图

原来有两个。不过点击下载就55M不在了,我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撸主是技术大拿...



你这个大拿都肯定了,楼主肯定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腾达F3英文版会不会是QCA9533的?

搜了下,看到有人拆机是BCM的,有人拆机是RTL的,这么看应该有QCA的。

网友:
楼主威武啊。不过这路由也太老了,感觉没玩头了。

网友E:
英文估计里有中继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古老的路由器还折腾啊

有的人手里还有,需要折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文估计里有中继模式吗

可以二手路由器出口

网友(2025-01-20):
请教一下,这个编程器固件怎样修改MAC。不改的话是不是会被禁

网友:
这路由器还折腾啊,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