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现在的“全合成机油”真的好吗?

楼主(2024-05-25):
某音上看到的,大概率是真事。

有没有发现现在全合成机油遍地都是,几乎找不到半合成和矿物油了?

原来的半合成机油也升级成全合成机油。

实际上现在的某些号称全合成油的,瓶身也写着全合成机油的,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全合成机油。各个厂家都这么做!

甚至掺和上一点好基础油,就敢标全合成机油,真是离了大谱。

好的全合成机油一直都在,但是原来的一些半合成机油为了销量,也标上了全合成机油。

问题在于用了这种号称的全合成机油,不明真相的再开到1w甚至更高里程,就比较坑。

我想用全合成机油,是因为不想总去保养,一年1w保养一次正好。

下次保养换“真”全合成机油吧,价格差别也不大。

网友A:
本来半合成就能开到8000公里,矿物油能开5000公里,当然从长期使用来说,肯定是全合成的或许会更好一点,也只是一点罢了,毕竟磨损与否还要看发动机制造工艺,两片玻璃放一起干磨和加点水一起磨,玻璃表面磨损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如果两块板砖放一起磨,那么中间哪怕加了黄油效果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B:
自己摩托车自己换机油的,淘宝买的壳牌爱德王子全合成10W-40,不知道真假,7000公里换一次油,

网友C:
注意全合成机油和合成型机油,是两种不同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摩托车自己换机油的,淘宝买的壳牌爱德王子全合成10W-40,不知道真假,7000公里换一次油, ...

机油品牌太多,没听说过这牌子。

据说是XX多最先将半合成机油改名叫全合成机油进行销售的,算是始作俑者!其他厂家跟进。

让本来就乱的机油市场更乱。现在好了,大家都叫全合成机油了!买到好机油不容易,还要研究一番。

就怕标称是全合成机油,实际不是,价格还高。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半合成就能开到8000公里,矿物油能开5000公里,当然从长期使用来说,肯定是全合成的或许会更好一点,也 ...

选什么档次的机油都行,按需保养,车不同机油也不同。但机油厂家偷换概念,或者是以次充好就让人气愤。

网友D:
真正的全合成机油肯定比半合成和矿物油要好的,我家两台车,一台07年的帕萨特领驭和一台13年的哈弗H6,这两台车现在都是30W公里往上了,但是在大保养的时候拆缸盖和油底壳都能看见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油泥,而且这么多年老帕萨特除了换过气门油封和发动机各处的密封垫以外,其它的都没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全合成机油肯定比半合成和矿物油要好的,我家两台车,一台07年的帕萨特领驭和一台13年的哈弗H6,这两 ...

你用全合成机油,多少公里保养一次?好的全合成机油当然值那个价格。但现在以次充好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油品牌太多,没听说过这牌子。

据说是XX多最先将半合成机油改名叫全合成机油进行销售的,算是始作俑者 ...

壳牌也是大牌哟,就是一个黄色扇贝,我淘宝买的,用过两瓶感觉比我摩托车官品的机油好点。
当然就是不知道这个全合成是否为你说的假全合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全合成机油,多少公里保养一次?好的全合成机油当然值那个价格。但现在以次充好的多。 ...

我一直用的金美孚,1W公里保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的金美孚,1W公里保养一次

金美孚没毛病,妥妥全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牌也是大牌哟,就是一个黄色扇贝,我淘宝买的,用过两瓶感觉比我摩托车官品的机油好点。
当然就 ...

害,光看见“爱德王子”,壳牌当然是大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害,光看见“爱德王子”,壳牌当然是大牌了。

其实我也不明白很多大品牌要给每款产品搞个名字出来,有时候真的容易弄不清楚。

网友E:
前几天去保养时师傅也说我用的全合成是5k公里型的。全合成1W公里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网友:
同品牌买贵的没毛病,就怕为了省几个银子,毁了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去保养时师傅也说我用的全合成是5k公里型的。全合成1W公里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

说明,你用的那款“全合成”,原来可能就是半合成,改了名字而已。要用到1w对发动机有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你用的那款“全合成”,原来可能就是半合成,改了名字而已。要用到1w对发动机有害吧 ...

上次是去年2月份,1W9时换的,今年5月去换已经是3W5了, 跑了1W6。
看师傅的语气我这车的性能应该是大大的受损了。
这次买了三次保养套餐,要求在26年5月前用完,正好每年5月换一次。原本4S店的建议是最权威的,可惜大多数4S店的口碑都不太好,也就懒得重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全合成机油和合成型机油,是两种不同的油。

原来区别在这啊,合成型机油

网友:
不知啥时候开始,矿物油5000,半合成7000-8000,全合成10000成了所谓的标准,其实好的矿物油,跑到10000没问题,前提是真油配上好机滤。我试过,全合成跑了1.6万,换油时干干净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