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39电能质量分析仪简单测量谐波演示

楼主(2024-05-25):
测试对象:输出36V的工频变压器,负载是三个5W  30R水泥电阻串联!
谐波模拟方法:变压器和负载之间,分别接半波整流滤波和全波整流滤波
谐波分析设备:福禄克39
结果:整流滤波电路会产生明显谐波,半波整流滤波奇次和偶次谐波都比较明显。而全波整流滤波,偶次谐波极少,主要是奇次谐波。
变压器空载:

半波整流:

全波整流:

网友:
有点儿看不懂仪表

网友:
不管全桥半桥,整流电路中的谐波总是存在的,这与交流电的特性有关

网友:
单相整流以3次为主,是零线电流超标的主要原因。三相整流以5次居多,7,11,13次递减。

网友:
看不懂那专业仪器,频谱、傅里叶等等倒是勉强。

网友:
低频信号分析仪也能分析谐波情况

网友:
看不懂,长长见识。

网友:
突发奇想,买个分辨率高一些的、傅里叶处理的较为细腻的音乐频谱显示的东东,应该也能显示谐波吧

网友:
好表好表,真羡慕啊。

网友:
对整流电路又学到一个知识点。谢谢!

网友(2024-10-25):
不知道39的波形功能怎么样?电压电流精度貌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