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维修拼凑一台微光夜视仪 八十年代产品不涉及保密

楼主(2024-05-25):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在垃圾收购站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单位收购到一批已经报废的非民用设备的夜视仪,就是夜间观测系统。然后他告诉我大概有几十台的样子,我跑过去一看,发现是在退役前已经集中销毁过,用锤子以及各种东西砸毁的。后经过仔细清点,发现光学部分的物镜以及目镜已经全部损坏,无法再使用了,但局部的核心组件还是可能存在完整的。于是便将所有的核心组件全部拆出,剩余的部分就卖了废旧金属。

网友A:
不会找你事吧

楼主:
回家后发现,拆解发现核心组件像增强器也大部分已经全部破碎,像增强器非常脆弱,是由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和玻璃组件组成的,在受到震动。跟打砸以后已全部损坏,十几个核心部件拆开后发现已全部损坏。

楼主:
人类第一代的夜视仪。由于技术的。限制。为了达到可靠的工作性能,它是使用三个完全一样的管子,像人体蜈蚣一样进行的串联。第一个管子负责把光线放大到50倍,第二个管子在第一个管子的基础上再把光线放大50倍,于是就得到了250倍的放大率,第三个管子会在第二个管子的基础上再放大50倍,也就是250×50,就得到了1万多的放大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找你事吧

不会,国外七十年代的技术,国内已经全面淘汰。。。

楼主:
(1)主动红外夜视仪
红外夜视仪是用目标(物件、人员)发出的或反射回来的红外线进行观察的夜视仪器。现代坦克装配有驾驶员红外夜视仪、车长红外夜视仪、炮长红外夜视仪和炮长红外夜间瞄准镜。主动红外夜视仪靠自带红外光源(红外探照灯)照射目标,利用被目标反射回来的红外线转换成可见图像,由红外探照灯、观察镜、电源三部分组成的。由于自然界物体的温度较低,辐射出的红外线能量很小,不能满足仪器的成像要求,所以需要红外探照灯或带有红外滤光玻璃的白炽探照灯来发射人眼行不见的红外辐射。主动红外夜视仪的工作原理如下:当接通电源后,红外探照灯发射出红外线,照射前方目标,由主动红外夜视仪中的观察镜的物镜接收目标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在红外交像管的光电阴极面上形成目标的红外光学图像,通过变像管将不可见的红外目标像换成人眼可见的目标图像,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于是人眼就可通过观察镜的目镜观察到目标的图像。目前,坦克驾驶员红外夜视仪的视距(目标是坦克)为60~100米,车长红外夜视仪的视距(目标是坦克)为800~1000米,炮长红外夜间瞄准镜的视距为1200米,有的可达1500米。主动红外夜视仪因为有红外探照灯照明场景,光束照射到目标上将使景物间形成了较显著的明暗反差,所以图像消晰,利于观察但是容易自我暴露(红外探照灯向外发射红外线、容易被红外探测器发现)而招来火力攻击,而且观察的范围只限于被照明的景物,视距也受到探照灯的尺寸和功率的限制,红外探照灯易被打坏,因而逐步为各种被动式的夜视仪器所代替。
(2)微光夜视仪
夜间的月光、星光、银河系的亮光和大气辉光等,通称为“微光”。利用夜空的微光并加以放大,使人眼能看得见目标图像的一种仪器称为微光夜视仪。微光夜视仪的总体结构与主动式红外线夜视仪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省去了红外线光源——红外探照灯,所以它是一种被动式夜视仪器。微光夜视仪的关键部件是像增强器,它把微弱夜天光(其照度低于0.1勒克斯)照明下人眼分辨不清的景物图像转换成人眼可看清的可见光景物图像。微光夜视仪工作原理如下:其光学系统的物镜接收目标反射的自然微光,在像增强器的第一级光电阴极面上形成极为微弱的目标光学图像,经像增强器增强(其亮度增益通常为几万倍)后,在最后一级荧光屏上显示可供人眼观察的目标图像。微光夜视仪构造简单,体积较小,耗电较少,特别是不需人工的红外光源,因而使用安全可靠,不易暴露,从而提高了坦克在夜间的隐蔽性。英军在马岛战争中,借助这种夜视设备最终占领了马岛,就是个明证。但是,微光夜视仪的观察效果和作用距离,受周围环境的自然照度(星光或辉光的亮度)和大气透明度影响较大,在全黑条件下几乎不能工作。与主动红外夜视仪相比,图像不如后者清晰。特别是当天空中有密布的浓云和贴近地面的烟雾与无定向的散射将使景物的照度和对比度明显下降,会严重地影响观察效果。所以在某些坦克上还同时装有主动红外夜视仪或被动红外夜视仪。利用级联式像增强器的微光夜视仪,基本上能符合战术性能要求,但它遇到炮口焰、爆炸闪光等会产生模糊现象,最后一级图像还有畸变,因而不得不时常中断工作。在像增强器的光电阴极和荧光屏之间插入一个具有电子倍增功能的器件,可以避免闪光造成的模糊现象。目前,较先进的微光夜视仪的夜视距离在星光下已达到1600米,月光下已达2700米。如果把像增强器加在电视机的光导摄像管面前,那么电视机就可以在微光下工作,成为全被动放大的夜视仪器。豹Ⅰ坦克上的PZB-200型坦克瞄准镜就是这一种。这种瞄准镜是由安装在坦克炮上方的电视摄像机、两个位于车长和炮长前面的监视器、操纵台和连接电缆组成的。当照度为10-4勒克斯时,使用该瞄准镜可在1500米距离内进行射击。
(3)被动红外夜视仪
大家知道,响尾蛇的眼睛已退化得快成为瞎子了,但它却能敏捷地捉住老鼠及其他小动物,是因为在响尾蛇的眼与鼻之间的小“颊窝”热敏感器官(热源测位器),能接收小动物身上发射出来的红外辐射,周围温度变化在0.003℃它就能感到,且能定方位,引导响尾蛇去猎取食物。被动红外夜视仪就是根据这种现象研制成的。它是利用红外探测器将目标与背景间、目标各部分间的辐射差接收后,形成可见的图像显示出来,是供人观察的一种夜视仪。它可利用人体、坦克发动机废气等发出的微弱红外光源进行观察、瞄准。由于它工作在8~14微米的热红外波段,可将处于常温下的景物的热辐射分布图像加以记录并转换成可见的光图像显示出来,所以又称为热成像仪。M-1和豹Ⅱ坦克均装备有热成像仪。

楼主:
第一代级联像增强管(所谓的级联像增强管就是第一代的光阴极放大光的能力在4-6万倍,单一个光阴极无法满足军用要求,所以就把三个光阴极串联起来,从而逐次增强了对微弱光线的识别能力,二代微光管由于革仧命性的使用了锑化铟,对光线的增强倍数达到了60万倍左右,所以使用二代管的微光夜瞄都很紧凑,体积锐减,比如1PN51,成像质量也有所提高,从背景中抠像的能力增强了),所以体积和重量还是比较大,与其同时代的西方阵营的装备是AN/PVS2,也是个体积重量上好不到哪去的大家伙,甚至要比NSPU看起来还要笨重,NSPU采用的是镁合金材料制作的壳体,所以事实上要比看起来轻一些,但是仍然达到了2.4公斤的战斗全重。。。。

网友B:
小心查水表

网友C:
能不能拼一台好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拼一台好的出来

已经成功了,正在组装中!

网友:
真正的光学发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查水表

淘汰了五十年的东西了

网友:
有意消毁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网友:
突然发现我全新的物理分辨率400x300的热成像一千多很便宜了

网友:
拍照太科幻了。

网友:
现在米军好像是用的四头,这个要是四头戴脑袋上,估计得金刚那样的身体才行

网友:
激光的,不能照眼睛吧

网友:
有“一个在垃圾收购站工作的朋友”就是好,经常有想不到的东西

网友:
看见 硬核拆解 拆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