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夏新S19蓝牙耳机充电仓拆解,充电宝芯片挂了,换了两颗都没修好,真奇怪!

楼主(2024-05-27):
又有一个蓝牙耳机出问题了,充电时发现耳机非常热,进而确认是充电仓发烫
拆前先看下充电仓外观
正面

底部,还能看清楚是夏新S19

充电口是C口

带充电宝功能

里面都差不多哈

耳机是这种,夹在耳廓上的

充电触点和中间的LED显示屏,显示电量和充电指示

全卡扣结构,才剪了指甲,改用拆机片拆开

电池没电了

插电显示0

电压也似乎在充

但一断电就快速下跌
而且整个插电、断电过程中只要没休眠,板子中部就烫得厉害

拆下板子

板子正面全貌

发烫的就是SOP8这颗充电宝芯片
左上SOT23-5的是锂电池保护芯片

充电宝芯片是富满的FM9688
芯片功能及应用电路如下:

控制MCU是个白板,主要是显示及耳机充电控制

LED显示器
六条腿要显示这么多内容,看来内部控制比较复杂

全家福

充电宝芯片这么烫,应该就是它挂了,马老板家花3块多撸了2颗FM9688AA
到手更换试试,楼下继续

楼主:
等几天,芯片到了

换上,原谅偶的老眼昏花,焊得渣

好消息是芯片不发烫了
坏消息是,充一会就100%了

而电池电压还差得远
而且放入耳机不充电,以及输出USB插负载都不启动升压

以为是偶焊工差、烫久了,把芯片搞坏了
结果把剩下一颗也换上,结果一毛一样

翻来覆去测了电压、查了电感等,都没找到原因
算了,先去掉电池用

好在还能给耳机充电

充满能自停
但有个问题是拔了充电头俩耳机就唤醒了

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难道两颗FM9688AA都是坏的?

网友A:
折腾他干啥,记得以前很便宜的啊

网友B:
直接垃圾桶吧,这种不值得折腾

网友C:
看似简单的东西,维修起来很费事

网友:
维修成本过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他干啥,记得以前很便宜的啊

就是折腾呀,可惜没折腾好

网友:
现在夏新就是山寨的代名词,这个做工好烂啊

网友:
焊接芯片,最好有调温热风焊台,烙铁容易焊废。我以为真无线耳机充电盒有主控,看了楼主拆机图,才知道充电盒没主控转发,网上发现多数右耳机收发信号,左耳机只收信号,少数有双主耳机,得配合好手机。

网友:
夏新的廉价货,经常蓝牙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垃圾桶吧,这种不值得折腾

都是折腾嘛,耳机都是好的,扔了可惜

网友:
楼主又坏了一个充电仓呀!可惜这次没修好

网友D:
怀疑是电池不行,换个好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电池不行,换个好电池试试。

应该是锂电池老化,换新试试。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看来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简单的东西,维修起来很费事

MCU及周边都没异常,不知道为啥就是不行

网友:
换个电池再试试,怀疑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还是有问题,在检测检查一下!!!

网友:
电池内阻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