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644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4-05-25):
复刻自https://oshwhub.com/zhqsoft/m644-transistortester的晶体管测试仪

买来的铁板烧尺寸太小了,我就想着一点点搞元件上去,先搞小元件,大的放最后

没想到烧了几次之后主板都烧变色了,插电后发现上面的LED已经常亮了。。。。检查发现三极管已经被烧坏了
果然还是不能贪方便啊~~~

把大件拆下来的主板,可以看到已经变黄了

拿出吃灰很久很久的风枪焊接好的主板

烧录口不是标准的ISP 10PIN,所以又搞了个烧录探针

淘宝上的电池顶针卖得很贵,邮费还要8¥。。。。。。
我还是用回插座算了,好歹连接比较靠谱

电池仓用亚克力切,用pcb叠那么奢侈我是用不起的

原方案用的是滚花螺母,但是我找不到那么长的。正好在找滚花螺母的时候看到了另外一种子母螺丝,挺适合的

完成后的样子

试做成功后下一步就是去搞M版固件了
按照方案作者上传的源码里面的IO去编译M版固件发现黑屏。重新编译烧录了几次均这样,当时我还以为单片机被搞挂掉了(因为这破avr单片机有设错熔丝锁死的问题),然后去烧录原固件发现又好了。。。。。
猜测是方案作者更改了IO(方案作者有说)导致M版无法兼容这个IO引脚设定
于是乎到外网找M版资料
我在俄文讨论贴从最新的24年回复翻到了16年的回复,一共好几百页愣是没有看到一张644的M版原理图,M版PCB还有硬件。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M版固件更新的回帖。。。。。。
我就纳闷了,这M版这么不让人待见的么?
最后在GitHub上找到了M版的官方PDF,打开看了一遍里面愣是没有一张原理图和PCB。。。。。。。。。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不受人待见了
因为作者TM 不!做!人
本身M版使用的IO就和K版的不一样(在做之前就已经有了解到),他居然连张原理图都不肯提供,就算不提供原理图,那么好歹也做张表格列举KM版本需要修改的IO引脚吧?嗯~依然没有!
然后PDF开头是这样说的:
1.1. About The Component Tester is based on the project of Markus Frejek [1] & [2] and the successor of Karl-Heinz Kuebbeler [3] & [4]. It’s an alternative firmware for Karl-Heinz’ current Transistortester circuit and comes with several changes in the user interface and the methods used for probing and measuring.

翻译过来就是K版硬件的替代固件
IO引脚定义都不一样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替代固件,都不直接兼容替代个毛线。。。。。。。

然后有趣的来了,我在找原理图的时候找到一张328的原理图,上面左上角是这样标识的

也就是说早期K版和M版硬件是完全一样的,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M版更改了IO
所以我又在PDF翻查更新历史,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更改IO。然后这破玩意 只!字!不!提!

知道为什么不受人待见了吧,这作者就是纯粹来恶心人的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对比K版和M版源码的设置文件来确定哪些IO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我都很想把这个M版作者拖出来打一顿,很多东西都是只嘴一句,然后就没了。细节什么的完全不说。。。。。。

吐槽完了,继续搞硬件
因为原方案已经不适用M版固件,所以又重新打了样板,改为彩屏并加入晶振扩展电路。
然后由于线路问题”升级“到了4层板

苦逼的用牙签涂焊盘

搞完的样子

增加了元件,屏幕也变大了,所以手上的PCB隔板也得重新处理

烧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熔丝只要一写扩展位就会直接变成000(没烧之前是111),手上新买的这几片全都是这样,好歹不影响使用

烧录完成

背板为了兼容K、M两个版本的菜单翻译就弄成正反面都可以用了

完成

测试看下一楼

网友A:
感觉撸主这焊接经验还有待提高啊,我这种水货都能看出来...

我觉得应该先在焊盘上上松香,然后上锡,再把元件脚上也上点松香,再放上去焊,你这明显是没上松香所以难焊...

楼主:
M版的最大特色,彩屏+色环显示(色环只有一部分电阻能显示)
和K版对比

M版对彩屏支持更好,K版虽然能支持彩屏,但是只能简单调整背景颜色和字体颜色,远没有M版那样颜色丰富
M版增加了光耦,温度传感器和红外线
M版操作比较反人类
K版独有的谐振电容法可以测量uh档位的小电感

彩屏分辨率是128*160,而单色屏只有128*60,而彩屏一个像素还要再分成RGB3三份。。。。
所以使用彩屏好看是好看了,分辨率也更高了,代价就是运行速度要更慢
以关机的时候按下按键开机直到出现问号为止,我估算了一下时间
原方案(K版固件+128*60单色屏) 4秒
K版固件+128*160彩屏 6秒
M版固件+128*160彩屏 8秒
这么来看M版固件运行速度要比K版慢一些。但是由于K版固件对彩屏支持问题,K版在菜单操作反而有明显拖慢

DS18B20温度传感器,得外挂个电阻才能用
网上找到的都是不需要外挂电阻的。说明部分老样子,只字不提

OneWire Scan 不知道有啥用的功能,看着像是读取ID?

红外,家里的两个遥控器都能识别

晶振部分
K版固件可以13裸测晶振,但是精度一般,只能测12M以下的,圆柱晶振也测不了
M版则是必须要用扩展才能测

32.786K

100K

4M

8M

12M

16M

20M开始不能用万用表了,搭上去直接停震

24M

27M

32M

36M

40M

48M没法正常起振

因为4层板的走线寄生电容有点大(主板1MM厚,里面还有一整层地),所以晶振扩展电路的负载电容我都没接就能直接起振。同时负载电容也无法调整了
大概两层版晶振极限频率会更高一些

PS:刚开始不懂晶振扩展电路的4060分频器买的是CD4060(因为TSSOP16封装的芯片不好买),我以为型号一样就行了。后来装好后发现晶振最大频率只能测16M。。。之后才知道要买74系列的4060,74系算是CD系的高配版本

晶振其实也是个坑,别看频率一样,其实还有负载电容上的区别,常见的有9PF、12.5PF和20PF。还有一些不常见的
负载电容不匹配就有可能不起振或者频率达不到标称值

本来我在123额外添加了一个保护管来防止高压倒灌烧毁单片机,但是总会莫名其妙的测量出UF级别的电容,拆掉后恢复正常。
看来是保护管的漏电电流影响了测量

稳压管测量也有类似问题,高压实测有46V,但是显示只有43V。也是保护管漏电电流导致的问题。但是影响不算很大,当测量几V到十几V的稳压管误差就很小了。可以理解为精度不高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撸主这焊接经验还有待提高啊,我这种水货都能看出来...

我觉得应该先在焊盘上上松香,然后上锡, ...

不是,就是单纯的铁板烧次数多了导致的
因为先搞完小元件电阻电容,再到大一点的芯片,最后才是单片机
又由于铁板烧没办法整片主板一起加热,所以还得局部来
次数一多加上时间长,就变成那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单纯的铁板烧次数多了导致的
因为先搞完小元件电阻电容,再到大一点的芯片,最后才是单片机
又 ...

为毛要用铁板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要用铁板烧???



因为想贪方便,毕竟0402用烙铁搞会死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想贪方便,毕竟0402用烙铁搞会死人的

你说难拆我还可以同意,你说不好焊就是瞎说了...

------------------------------------------------

网友:
4层板,楼主埰坑出坑

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M版的最大特色,彩屏+色环显示(色环只有一部分电阻能显示)
和K版对比

楼主你为啥有这么多晶振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修成正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难拆我还可以同意,你说不好焊就是瞎说了...

------------------------------------------------ ...

单个0402还行
一排贴着的0402能好焊?
头小了焊接地这种大面积的有难度,头大了又容易连锡
上焊油后面洗版又是个问题
还要焊几十个
废眼废手
一般有工具的还真不会用烙铁焊的

拆的话很简单啊,不考虑回收的话任何头粘小一坨锡胡上去就行。不然就用刀头拆,焊接还要担心连锡,拆不见得要比焊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为啥有这么多晶振

因为在做扩展的时候踩了坑,之前忘写了。
为了测试量程就买了那么多
还有PF级别的负载电容我也买了不少,不过最后都没用上

网友C:
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仪器,应该是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仪器,应该是比较实用。

属于半个玩具吧,用来判断器件类型比较方便

网友:
好多图,慢慢看看学习

网友:
楼主真牛膜拜了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 屏幕也大 看着舒服

网友:
板变色是你的温度太高了,只要温度在200左右就行,不用太高,用镊子夹好电路板,看全熔化了就抬起来。多焊几次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