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照明5W LED灯泡拆解

楼主(2024-05-25):
节能的LED灯,节能,但是不节钱,还容易坏。

这个LED灯泡是用在厨房的,用了大概1年时间,然后就坏掉了。

评价:外形好看,塑料灯照够硬且透明度良好,铝合金的底座和散热座,连接线合格(不能够说良好),整流板差强人意。

网友:
LED还是比较省电的,这种最大的问题是散热,长期高温工作当然挂得快...

网友:
这个灯看着不错。

网友:
驱动和金属壳之间填满导热胶应该会好点。

网友:
灯板是贴着散热柱还是只是一个中心定位?要是没有散热柱,那寿命难看

网友:
散热不好,都是热史的

网友:
估计散热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个别灯珠挂了,短接一下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A:
“LED灯,节能,但是不节钱”

网友:
钱多的,做工不会差

网友:
这灯看上去还是不错的,主要还是散热问题 。

网友:
钱多的,不划算,比省的电费多。钱少的,容易坏。

网友:
这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LED灯就存在散热问题

网友:
LED灯泡大部分都是省电不省钱……想寿命长就得买大品牌的高级货,成本更贵了

便宜LED灯大部分都是热S了,杂牌货是LED灯珠质量也堪忧,加上闷热……S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节能,但是不节钱”

节能灯坏了基本都得扔,LED坏了修一下还能用,我有些灯泡都修了三四次还在用呢,你说省不省钱?

网友:
这LED灯外观好看节能确实不耐用,电流大,散热差。

网友:
我也认为节能不节钱,可是便宜省钱的白炽灯没人要了。

网友B:
散热不行导致光衰?
实际使用中,我感觉LED也不是特别舒服,寿命也不算特别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行导致光衰?
实际使用中,我感觉LED也不是特别舒服,寿命也不算特别长 ...

这个雷士的LED灯倒是没有明显光衰。只是才1年多就坏了,一个灯泡要13元呢。

网友:
如果接触不良,LED灯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