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房顶小屋装个网络

楼主(2024-05-25):
花重金买了一个压网线钳子!给房顶小屋装个网络!在原有一个插座的基础上,在左边增加一个网络插座,又边增加一个电源插座,这样以后在屋顶个上网就方便多了!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网线是后加的,走明线还是预埋管道呢?

网友B:
压线钳用重金,重金是多少?10年前十几元的钳子现在还能用,就自己玩,一年用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是后加的,走明线还是预埋管道呢?

线槽,都是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行

一百兆的一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线钳用重金,重金是多少?10年前十几元的钳子现在还能用,就自己玩,一年用不了几次。 ...

台湾三铺的!一百块钱

网友D:
走两根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两根网线?

一根!面板有俩口只接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是后加的,走明线还是预埋管道呢?

我猜线槽里本来接的是电线...

----------------

网友:
这个网线钳很好用,我用了十几年了,台湾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现在没了

网友:
还以为突破呢新科技,一根网线端口分配成2个。

网友:
三社电器,我这也见过这牌子,现在好像没见过了。

网友:
到屋顶上网有情趣啊

网友:
想要速度快,光猫、路由器、交换机多得是千兆的,不然就得拖后腿。

网友E:
这个tplink的路由器是300M的吧

网友:
屋顶上网,看1024,安逸

网友:
这种网络插座不需要钳子也可以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tplink的路由器是300M的吧

行家呀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