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快接水嘴换成宝塔活接

楼主(2024-05-25):
大概用了5年,全铜电镀,比不锈钢的贵,但。。。。漏水了,镀层起皮了,同期不锈钢的完全没事

这次直接拆掉快接,换成宝塔活接。反正我家是常年不关水,据说这种快接还有可能脱落,有专门防脱落的嘴子,费那劲直接用螺栓活结不好么?

那个金属压管是铝制的,0.5mm厚,以前一直以为是铁的

水管内径是11mm。

网友A:
也可能需要更换洗衣机水管的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需要更换洗衣机水管的胶圈

那个c形圈(横剖面是c形,我就管他叫c形圈,不知正规名字是啥)没啥问题,应该是硅胶的

网友:
看起来挺厚实的。

网友:
这个就是安装方便,实际不如螺纹好用感觉

楼主:
换了一个,如果没问题,过些天把另一个也换了

网友B:
建议把洗衣机软管直接换成和水龙头软管一样的内丝螺母接头(直接接4分外丝螺纹接头),一劳永逸,只要软管不爆可以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洗衣机软管直接换成和水龙头软管一样的内丝螺母接头(直接接4分外丝螺纹接头),一劳永逸,只要软管 ...

这个龙头上是两个洗衣机,已经改了一台小洗衣机,另一个大洗衣机还没改

网友C:
我是把水龙头换成角阀,洗衣机进水管也换成螺母那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水龙头换成角阀,洗衣机进水管也换成螺母那种管

我这种是全通径角阀,质量挺好,6年了,开关过一两回,现在还很润滑,便宜小红帽早就锈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龙头上是两个洗衣机,已经改了一台小洗衣机,另一个大洗衣机还没改 ...

这种两头都是活接螺纹的洗衣机软管网上有成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两头都是活接螺纹的洗衣机软管网上有成品买

不愿意动手的,直接买成品就好,注意别买太便宜的,管子会变硬。品牌厂家的管子还是不错的,美的的,6年了还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