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个大小头灯:神鱼V16/V16A/H-T998A

楼主(2024-05-25):
最近神火 神鱼 AIC 得旭做头灯营销, 买了, 拆几个.

四个小灯都是5.7-5.8元.
左上 神火 左下 小野人(得旭) 右上AIC 右下神火

AIC是由神火代工 外观一样 按钮颜色不同 标志有差别.

拆开图 绿电池神火400mAh 兰电池AIC 18650 600mAh

二个电路一样, 这叫玻纤板? 反正是非铝板.

神火 18650电池 600mAh 18650能做出这个容量也是国人的骄傲.

以上三种 灯芯都是一样的, 灯杯都是塑料的.

得旭店的 小野人18650电池 铝杯. 电池充电800毫安.
四个灯中这个算最好的.

灯芯也与上面三个不同.

买了好多小的,好奇大的什么样, 又买了四个大的.
左上 从AIC店买的 发货是神鱼 13.8元 灯头直径8厘米
左下 神鱼 带感应36.8元, 灯头直径8厘米 这是店里的次项配, 与顶配只差续航时间.
右上 神火 11.8元, 灯头直径5.8厘米 TYPEC接口 这个没拆 超声波封装的, 无法损拆开, 放电后 电池充电800多毫安.
右下 得旭店的小野人 12.3元 灯头直径6.3厘米 没拆 放电后 电池充电1000多毫安.
这四个都是铝杯.

大小对比

电量显示

双电池位,只装一节18650 充电1300毫安

TYPEC接口 带充电宝功能

灯芯和前面第四种小野人的差不多.

神鱼 带感应款. 双开关

感应头

充电宝

二节电池充电2560毫安

四个大灯外壳神火11.8那款做工还好, 其它三款都不好.
小灯头带都是黑色
大灯头带都是彩色, 神火头带质量很好, 其它的很软..

感觉种几个大灯都是坑 不值得买.

还买过这款神火 5.1元 变焦的 灯芯聚焦后是 目 字形. 14500电池. 这也是超声波封装的,没拆.

网友A:
你可以拆一个18650,我感觉像是用14500来套的壳,600MA也太感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一个18650,我感觉像是用14500来套的壳,600MA也太感人了吧

套壳更增加成本呀, 这个在里边套不套也看不到, 以前感觉1200是最低的,再不足点也得1000左右. 头一回看到600还有标注的新电池.

网友:
18650竟然有600mah的,拆机电池都没这么低容量的吧?

网友B:
挑个电池容量最大的,灯芯最亮的,其它的挂咸鱼得了

网友C:
前后买了8个,留两个常用,其他都把电池拆出来,免得放废了。

网友D:
这些都不行吧?头重脚轻。
那种前面是灯后面的电池的似乎好些

网友:
这板子的焊接惨不忍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不行吧?头重脚轻。
那种前面是灯后面的电池的似乎好些 ...

对, 我就用这种, 二节电池, 铝变焦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挑个电池容量最大的,灯芯最亮的,其它的挂咸鱼得了

有头灯用,这些都不留 慢慢挂咸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买了8个,留两个常用,其他都把电池拆出来,免得放废了。

电池容量太小, 拆出意义不大, 手中许多旧电池都比这大.

网友:
这号的买了好几个,电池也换了有库存,橡胶带不行单独换了比头灯还贵,最后整了飞利浦的那个带手势的,比神火的还好,不折腾了,都是吃灰的命

网友:
铝杯的还能凑合用

网友:
两节电池的还行,9楼的那个不错

网友:
比我的2元多的好

网友:
价钱贵啊  性价比不高

网友:
工地上用不了几天,主要是开关按键容易坏

网友:
3535陶瓷灯珠散热快点,仿流明灯珠导热较慢,发现灯珠偏蓝紫,先调低功率,等有时间改3535陶瓷灯珠。

网友:
头灯感觉泛光的也有点用

网友:
两节电池的少见,很多厂家是能省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