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广告机如何换内部卖药音频

楼主(2024-05-25):
各位老师好。捡的广告机 内有买药广告音频  无内存卡 咋换音频 求教

网友A:
烧录口焊线,25编程器。

不如重新买一块蓝牙音响小板

网友:
将ⅩT25Q128拆下,用编程器读出内容,分析一下音频是怎样的,然后将你的音频写入ⅩT25Q128,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录口焊线,25编程器。

不如重新买一块蓝牙音响小板

这是正解的

网友:
以前还能拆个卡玩

网友:
这玩意得焊接烧录线,然后还得找个烧录的工具,挺繁琐的,还不一定能找到对应的烧录工具,这玩意还真不如买个蓝牙板把里面的全部替换了,只用喇叭跟电池拉倒。

网友:
老站里面有类似的 你可以搜搜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这种没有卡或者优盘的我都是直接换个板子,或者是拆件用。有卡的就换

网友:
别指望破解使用了,买个小板子换上就行。

网友:
音频在16m flash里,就算要换16m能放点啥,买个便宜的蓝牙音箱吧

网友(2025-03-08):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开关都没了,我还是凭感觉连接起来才有声音的,只有电路板我还以为是收音机,结果是广告机,照这样说也没撒玩的

网友:
十块钱蓝牙音箱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