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检修一个LED屏幕的奇葩经历

楼主(2024-05-25):
LED屏幕,发到维修达人看没有适合 的选项,就发拆机吧
这个漫长的LED屏幕维修让我这个门外小白快进阶到专业了
话不多说,上图吧,图片有点大,截图算了,也没有比较细的地方

单位的LED屏幕不能通讯了,我去看了一下发现屏幕连接线没断(RS232通讯3跟网线全部测通)
上次不能通讯是因为串口是安装自己做的那种接口,里面断了一根线,还想着收点费用,结果后面没有让我修,别人来焊好搞2张纸走了
这就是我不想修单位东西的原因,有事让我干,有纸别人赚。(此处省略草*****)

咨询了之前修显示屏的一个技术,也没明确回复,让拍两个图看看

把控制板和屏幕拍过去就没回话了。
这次把传输线检测了确定不是线的问题,那就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了,控制板型号

把板拆下来测量发现串口的3根线直接进入了SP232EEP的芯片然后又出去了(后记输出有个跳线选择485或者232,目前用232)
所以怀疑是这芯片的问题,网上简单查了一下说这个芯片也容易故障,问了卖元件的店家说可以用MAX232代换(掉坑了)
商量好第二天路过给我带个MAX232过来,结果晚上我看屏幕不平整(用了很多年了)
我去想把屏幕拍平,结果意外了......此处省略1W字

MD,整个屏幕跨下来了,电源线不是单独的,安装的时候全部剥开一点上再接口里面的,遇到过的师傅肯定明白
电源线把所有的电源接口全部带掉了,没有掉的也没用了
因为是掉下来的,有些信号接口也弯了还要拨正,这是个大工程。赶上单位要搞活动急着用,我都忐忑了,
晚上加班到凌晨把所有的模块都接上跳线(用监控线剪成小段,红蓝电源线一组,两对网线一组刚好)
板子型号:C5-4X8V2.0  (昨天来装监控的师傅跟我说板子后面有型号才知道的)

把所有的接口初步矫正并且接上条线后开始从下网上装,装到凌晨3点休息了第二天继续把屏幕装回去了
更换MAX232之后依旧不能通讯(后来网上查了MAX232和SP232EEP不能代换的,所以掉坑了)
后面发现下面3排可以亮(之前有字)上面两排亮不了了,没办法联系的维修单位周末不来,周二急着用
周日下午来了个师傅看了一下说是屏幕到控制板的接线不对,方向反了。我说都是按一个方向接入的,估计是刚开始接的时候控制板这边就不对吧
屏幕亮了,但是又两块有问题,回去报价后领导说换新,让第二天能显示,估计怕不能完工还是什么原因以没有人手安排推掉了
目前故障:屏幕有两块板不正常,需要调整位置,控制板有问题;
不修就不修了吧。领导又跑来让我想办法修好。
根据故障再次调整不正常的两块板,一个拆下来换了个位子正常了,估计是排线问题;
另外一个有问题,接上就亮几个灯,后面调到左上角,不通电了。(这个位置一般不用)
按下控制板测试按键能正常显示,能测试横竖条,基本正常了,下一步----控制板
真是好事多磨,网上买的SP232EEP卖家晚发一天,路上停止一天,今天刚到;还没入驿站就去刨出来了。
换上芯片对比一下

直接去电脑上测试能否连通

正常,参数回读成功,通讯恢复了
再设置下屏幕参数(上面图片是之前设置好保存的,按照对应的设置好)

不知道是回读了还是设置参数了,屏幕上的字没有了,变成了屏幕参数

发现有检索功能,检索一下试试(第一次没检索成功,忘记把接口改成串口了)

再传几个字试试

差不多天天就这些,估计很多单位都一样吧。给个笑脸自己体会
到此维修完成!
还有点疑问想请教广大坛友
1.这个控制板跳接了一块小板,小板上的顺序我安装的时候发现最下面接5,是不是从上到下从1到5的;如果新买控制板更换应该怎么接?
2.串口的232用了2、3、5的3根线对接的,这个是从飞控官网学的,目前还有好几块横头屏幕是飞控的设备;
3.之前还有控制板留着,有T12和T08接口有什么区别?
4.根据我目前了解的控制板是控制灯珠的横向和纵向数量(计算机叫像素),如果新买控制板好像只有接口不同和连接方式不同
   控制接口:串口通讯、网口通讯、USB上传、新款还有无线通讯;根据接口和控制板控制的横纵向数量是不是就可以代换了
5.控制板现在有的是一个长条50针的座,转换板可以通用吗?

论坛图片还不能截图贴上?发图上传说大于8M贴图又说字节大了,编辑两遍。哎!
莫说修这个屏幕不顺,发个帖子也不顺。

楼主:
目前还有一块控制卡,仰邦科技BX-5M2不能网口通讯,检查接口上网卡芯片电容短路,拆掉后芯片依旧短路。
这块板子上有T12(黑色)和T8(黄色)接口,T12有1/2/3/4之分,T8有1/2之分

还有一块飞控的FK-7W6 有无线天线没接上。
故障:上传的文字关机后再次开机会花,新装的横头屏幕,来换了一块之后这块没带走。
这个有转接板,是通用的吗?而且还能上两块转接板。

单位的肯定不修,自己学习下,单位黑的活不成的时候有个技能吃饭而已。
现在的水太浑。哎!

网友A:
辛苦啊,在单位能用钱解决的千万别逞能,别啥都会,别好为人师!!!!!!!!!!个中的苦楚只有经历的人懂。修东西啥情况都有,别以为很简单。。我单位鼠标都不会修的,,太太难修了,没配件的,,,又不是没钱,,换新多好用!!!

网友:
生活不容易啊~~

网友B:
拍一拍就这么大的功力,

网友C:
公家的东西修个鸡儿,直接花钱找人搞才是王道,不然就是一身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啊,在单位能用钱解决的千万别逞能,别啥都会,别好为人师!!!!!!!!!!个中的苦楚只有经历的人 ...

之前不懂,一心想把事做好。十年之后发现:会做的不如会演的!

你是前辈,感谢指点!学习一下吧。后面肯定不能说是自己修好的。目前换个不专业的来肯定是不能通讯的,下一步“找人”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家的东西修个鸡儿,直接花钱找人搞才是王道,不然就是一身骚...

---------------------------- ...

花钱他们要求别人一天搞定,将就着先用。目前肯定是不能通讯了,看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一拍就这么大的功力,

都是磁铁吸上的,时间长了,中间的铁皮又软,吸不住了,跟着电源线就一块一块往下垮

网友:
经常在街边看到这种广告屏幕出现故障字体显示不全的。

网友:
单位的应该找专业的人来干,既省事领导还高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钱他们要求别人一天搞定,将就着先用。目前肯定是不能通讯了,看后续 ...

要多久修好,能不用能关你屁事,只要不让你干就行...

-------------------------

网友D:
单位上的东西,最好不要自己去修,修好了对自己没太大好处,修不好惹一身骚,大家都会数落你。

网友:
自己公司的东西,当然是让别人来修啊。
别人公司的东西,当然是我去修啊。因为有妈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上的东西,最好不要自己去修,修好了对自己没太大好处,修不好惹一身骚,大家都会数落你。 ...

都是过来人啊。你们都是前辈,敬礼!!
领导让修,不去也不行,不去说不服管理;去了是我能力不行修不好对吧;
领导看到动了就好。天天放个梯子去找个办公室夸天。
目前是好了,但是他们用不成的,等“别人”来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多久修好,能不用能关你屁事,只要不让你干就行...



是的,这个屏肯定不能是我修好的,不然下次所有屏幕都是我的。
原来所有地方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过来人啊。你们都是前辈,敬礼!!
领导让修,不去也不行,不去说不服管理;去了是我能力不行修不好对 ...

这就叫"表现",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行,毕竟这年头干得再好没人说你的好,倒是落井下石的人一堆...

网友:
单位的东西你修过一次,以后就都会找你免费修,你会崩溃的。

网友: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单位的活不好干,出力不讨好。

网友:
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