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现代伊兰特车载cd机改家用

楼主(2024-05-25):
今天有时间把伊兰特的cd机改成家用,顺便改aux输入。这个样的cd机面板有两种尺寸,我这个是小尺寸的。

背后输入aux

画好尺寸

开孔完成

装机对比

天线制作使用软线代替拉杆天线

焊接尾线

后边安装完毕

通电试机fm  cd aux都能正常
但是发现从aux输入切换到cd状态
cd读碟卡顿,需要重新放入碟片恢复正常。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

整体大小.以后也可以贴一个黑色贴纸。

网友:
以前玩这个得多现在估计比较少了吧

网友:
cd机竟然不用切割

网友:
外壳做的挺漂亮

网友:
小盒子做的不错。

网友:
车载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网友:
现代伊兰特车载CD机外形不如伊娜的车载CD机。

网友:
现在自己好几个车机,现在就想单纯弄个丰田原厂触摸屏的车机,主要是方便蓝牙U盘等等,就是外壳比较难做合适的

网友:
哈哈,纯木外壳!!!

网友:
外壳做得漂亮

网友:
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A:
木头外壳又厚又影响散热(大音量时功放IC会发热),其实没必要搞什么二次外壳,原机金属壳体足矣,顶多在其下面加几个脚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外壳又厚又影响散热(大音量时功放IC会发热),其实没必要搞什么二次外壳,原机金属壳体足矣,顶多在其 ...

裸奔不防潮不防尘,当然也有种工业风的味道。

网友:
可惜我的大众原车大屏导航家里不能用

网友:
木工活很棒

网友:
原厂车机的音质和功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木壳不错。如果懒,好像网上有买成品的车载机壳子。

网友:
手上有2台  都是不规则的  没有手艺  不敢动手折腾

网友:
外壳看着木工做工不错,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防水盒来改造更加美观,先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