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电的电机启动电容在使用中失效电机会直接停转吗

楼主(2024-05-25):
家电的电机启动电容在使用中失效电机会直接停转吗?现在我已经买了新电容在路上。原来的情况就是停用了一年的风扇拿出来用,第一天是正常的,后面停用了几天,前几天再开发新电机不转,用手转动扇叶发现没阻力问题,就网上买了电容准备更换。今天又按开开关发新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不到5分钟电机就自动停了,这个电机的电容在使用中失效电机会直接停转吗?

网友:
不会,启动电容,就是用来启动电机的,电机正常运转后这个电容就没用了,断开它也没事。就算电容坏了电机启动不起来,用手转一下一样可以启动运转。如果电机正常运转时停转,要检查电机其他部位有没有问题。比如轴承缺油发热卡死,绕组虚接功率低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铝线电机,接头部分霉掉接触不良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缺油或者线圈问题

楼主:
我估计会楼上说的轴承卡死的问题,因为电机发热很严重,就开那么一点时间就很久都没冷下来

网友:
那个电容既是启动电容,又参与了电机的运转。

网友:
有的有两只电容,一只启动一只运转,有的只有一只,启动绕组反接转向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会楼上说的轴承卡死的问题,因为电机发热很严重,就开那么一点时间就很久都没冷下来 ...

估计是线圈局部短路了,不然不会发热严重。虽然电扇的电容属于运转电容,但是电容失效了只是功率减小不至于发热。

网友:
估计是线圈局部短路

网友:
单向交流电机的启动电容就是启动用,一旦转起来就不需要了。

网友:
不会停转的,那电容就是启动的一瞬间起到一个类似“引导”的作用,一旦风扇转起来了,这电容就没用了,即便没这个电容,你手动“引导”扇叶子也能转。

网友:
电容坏了会把电机线圈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会楼上说的轴承卡死的问题,因为电机发热很严重,就开那么一点时间就很久都没冷下来 ...

风扇电机的电容参与移相运转,不单是启动.如果能自己运转那电容坏可能性不大,绕组热短路开路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