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两个TP4056并联的疑问

楼主(2024-05-25):
最近买了不少18650 要频繁充电,以前的TP-4056最大只能1A,即便弄了四个都慢,我充电器是5Vx2.4A 四个口的,就批量买了一些TP-4056,打算两个并联提高电流。
我充电器单口最大支持2.4A,所以打算二并一,输入输出上下并联用的是0.52的纯铜网线的,两个TP4056一个C口一个micor USB口,以后也不择数据线了。
这次折腾的TP4056全是在同一家买的,应该是同一批次的芯片。
但是发现几个问题,电池电压低于3.8V的时候,才能100%两个TP4056都变红充电,目前我电池电压都偏高最大只看到了1.5A,有没有必要再并一个1+1+1=3A呢?
电池电压高于3.8V的时候有概率只红一个,电流大概0.6A左右,另一个不工作,反复插拔电源线有概率两个都变红,但是中电流没得啥变化,电池电压越高越难双激活,这是不是无?电池电压越高电流一定会越小?
电池电压高于4V的时候,有概率两个都不变红,我做了2组 双并的,A组两个TP4056都不变红0电流的时候,另一B组就会变红一个大概0.3A电流,换到A组还是不变红0电流,这是为啥呢?这个我没想通,我还以为A组的这两个有问题,又做了一个C组,依旧是越接近4.2V,越是有概率两个都不变红。

双并实际充电速度有没有本质区别呢?貌似电压高于3.8V以后,双并和单个没得啥区别,貌似就前面电压很低的时候充的快些。

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IP2312模块啊,3A够你用了。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但是为啥不行呢

网友:
好像用的鼠标就是这个系列的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2312模块啊,3A够你用了。

谢谢,了解了一下 IP2312模块完美取代两个4056。
我刚把一节电池电放到2.85v,两组4056都能最大2.3A充电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温度一高上去马上掉电流,最后拿个风扇对着吹也只能稳定1.6A左右。
了解了下IP2312 貌似是开关模式的,发热小,一个就能上3A,是最佳的选择,谢谢。

网友B:
4056这种在哪个年代都不如MAX1879呢除了便宜没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这种在哪个年代都不如MAX1879呢除了便宜没啥优势

其实除了便宜没啥优点了,电流小都没啥,发热大也能忍,截止电压还不准,4.15-4.25都有。看来以后还是得买好点的充电模块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坛友用IP2312。我按照这个坛友的帖子做了好几个:Yonii TC1锂电池充电器,拆解及使用IP2312改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420-1-1.html。(板子力创白嫖的、元件、充电器都是红包买的。)

网友C:
我好像用过楼主这样的操作,我也是把4056模块输入并接输出并接,但测量充电电流和使用一个模块时候相当,并没有提高充电电流。没搞明白

网友:
我猜想是不是开关速度不一样导致的,一个4056开启后,电池电压已经提高了,另一个4056检测电压高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用过楼主这样的操作,我也是把4056模块输入并接输出并接,但测量充电电流和使用一个模块时候相当,并 ...

我和你完全一样的遭遇,两个并联,接入电池瞬间电流猛增到2.4A,很快就掉下去了,我怀疑是不是并联两个靠的太紧高温掉电流。
我试过2组并联的,和2组没并联的,电池剩余电量差不多,结果没并联的那2组其中一个反而最快充完4.20V,并联的2组并没感觉和没并联的有明显区别,都给我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用过楼主这样的操作,我也是把4056模块输入并接输出并接,但测量充电电流和使用一个模块时候相当,并 ...

这个4056 买了50个 折腾了2天 各种骚操作 充电速度硬是没快起来,并联3个 并联4个 用电脑的ATX电源 5V 21A直接焊死避免接触不好 各种骚操作我都试了,不管怎么搞,硬是没觉得比单个的快多少,电池也不发热,我是实在没招找不到原因了,也有可能是现在的4056实在是太渣了,品控不好。
然后放弃治疗了,买了10个IP2312,说IP2312发热小,单个就能3A充电。2块多一个也不贵。
以后大电池就用IP2312充,小电池就用4056充.

网友:
IP2312确实不错,能上3A电流,就是贵点。

网友(2024-07-28):
引用 楼主:
其实除了便宜没啥优点了,电流小都没啥,发热大也能忍,截止电压还不准,4.15-4.25都有。看来以后还是得 ...

你的还比较靠谱,我买过多个厂家的电压在4.10-4.17之间。

网友(2024-11-21):
这款4056到不了1A

网友D(2025-07-19):
了解一下TP4056充电原理就知道了,

启动时检测电压,启动充电程序,低压涓流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充电途中检测电压,

电压低的时候充电的电压会升高些,线路和电池内阻引起的,用两块充电板并联充电时,

因为启动时间不可能一致,所以肯定有一块充电板检测到的是升高后的电压,电池电压低时,

升高后的电压还在充电板恒流启动的电压范围内,就会都显示充电中,如果电池电压高到接近恒压充电电压时,

启动慢的充电板就会检测到升高后的电压,达到充满电压就会显示充满,这样就只有一个充电板参与充电,

甚至两个板都不参与充电,想要大电流充电最好还是换用单个大电流充电板,并联会出现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一下TP4056充电原理就知道了,

启动时检测电压,启动充电程序,低压涓流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充 ...

还是你专业,解释的非常清楚。

因为启动时间不可能一致,所以肯定有一块充电板检测到的是升高后的电压

网友:
便宜的东西别拆腾了,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