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希捷硬盘电路板维修

楼主(2024-05-25):
一块希捷老硬盘,闲置了许久,型号ST3500413AS。之前上机正常。
近日买了一只易驱线打算存些老照片视频啥的,易驱线供电电源12V2A,双USB插口。
不料插上电脑后易驱线指示灯亮2秒就灭了,硬盘马达未启动,电脑上也没有识别到。后热拔下硬盘来,再直接热插带电易驱线就开始冒烟了,迅速拔了不敢再上了,拆下主板后冒烟的地方有个貌似二极管的东西,只有这个元件周围有烧蚀痕迹,在路正反测量各0.4欧成短路状态,印着的QA RA38.查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其连接的供电芯片在路测多数脚也短路。
请问各位维修大神,那个未知元件有没有懂的朋友告知下具体型号,好去某宝购买更换,另外供电芯片用不用换,上机不亮是什么原因,来大神给分析分析,十分感谢!

网友A:
冒烟的是易驱线还是硬盘?是硬盘的话,易驱线单独插USB看看坏没有。
硬盘上你标QA那个好像是TVS二极管,你把它拆了再测一下供电芯片是否短路,不短路就上台式机电源试试能不能读取硬盘。如果还短路,估计要换供电芯片了。
除了维修硬盘电路板,你可以淘宝买个一样的硬盘的电路板,把你这个板子上的存储芯片(24或者25系列,八脚的)换新板子上即可。

网友:
建议是直接换板子,试过几个坏这个管子的,光换管子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的是易驱线还是硬盘?是硬盘的话,易驱线单独插USB看看坏没有。
硬盘上你标QA那个好像是TVS二极管,你 ...

冒烟的确定是硬盘。易驱线带硬盘单插了,还是冒烟立即拔了。。。网上搜的电路板价格比硬盘都贵了,大神那个TVS二极管有型号么,是拆了然后不装上这个二极管再插电脑上吗?没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冒烟的确定是硬盘。易驱线带硬盘单插了,还是冒烟立即拔了。。。网上搜的电路板价格比硬盘都贵了,大神那 ...

TVS二极管拆掉不用一般没啥问题,你百度一下它的用途吧,我记不大清,好像是防短路防静电击穿什么的。拆掉TVS二极管,测量供电芯片无短路了,就可以给硬盘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二极管拆掉不用一般没啥问题,你百度一下它的用途吧,我记不大清,好像是防短路防静电击穿什么的。拆 ...

今晚有空查了查,好像是5V和12V过压保护的二极管,白天有空了我在拆下量量看,感谢您给指点迷津!

网友B:
硬盘有资料不?有就折腾,没有就不用搞了,500G买个好的也才20包邮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资料不?有就折腾,没有就不用搞了,500G买个好的也才20包邮不值当了 ...

没啥重要的资料,也就是试着维修长知识罢了,这硬盘没电路图再说自己也没那么高技术,修不好就得吃灰扔一边了。